双伺服阀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楼主(2012-05-21):
用两个伺服阀控制一个液压缸,在使用时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网友:
看你怎么用,据我所知两个伺服阀同时控制一个液压缸可以加大控制流量,但控制信号同时送到两个伺服阀(好像是并联),另外一种是一个为备份。两个伺服阀要保证控制信号和阀极性一致不能打架。另外两个伺服阀型号应保证一样。

网友:
注意阀的失效形式,如不能失效对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反增加故障率,一般电反馈的要慎用。两阀最好用同一型号,否则响应速度不同,会给控制带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