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画个锥齿轮,求助高手

楼主(2012-05-21):
用到的参数
齿轮名称        齿数        模 数
(mm)        压力角
(o)        齿高系数(mm)        全齿高(mm)        齿顶高
(mm)        径向移距系数        切向移距系数
行星锥齿轮        10        6.4        20        1        13.599        9.439        +0.60        +0.07

谢谢!

草图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装一个迈迪工具,用迈迪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迈迪工具,用迈迪画吧

谢谢,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找找sw专用的齿轮插件看看

网友:
装个GEARTRAX,可以很简单的画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普通出图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出图是没问题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用的一直都是 SW是自己的 设计库  里面的其实  已经挺全了啊

网友(2016-12-02):
用toolbox调出的直齿锥齿轮与我自己画的不一样,分度圆一样,齿顶齿根不同,为什么,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