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17、18两个阀的作用,液压缸如何进油回油?

楼主(2012-05-21):
请教各位高手

图中17、18两个阀的作用,液压缸如何进油回油?

谢谢。

网友A:
图示插装阀的"X"口通”T“,“阀18“是常通的。
当”阀16“在左位时阀17不通,油缸活塞向左运动。
当”阀16“在右位时阀17通,油缸活塞向右运动,系统有背压,背压的大小同单向阀的开启压力。
当”阀16“在中位时阀17不通,油缸活塞缓不动,此时若活塞杆受力,活塞移动缓慢。
油缸的缸径比是多少?如果缸径比是0.5的话,活塞杆所受的外力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插装阀的"X"口通”T“,“阀18“是常通的。
当”阀16“在左位时阀17不通,油缸活塞向左运动。
当”阀 ...

谢谢,再请教一下,怎么确定阀18是常通的?有什么功能啊,我一直以为阀18是单向导通的。另外,缸径比是什么概念,第一次听说。呵呵

网友:
阀17背压阀 阀18插装阀x口与T(回油管路)相通,没有压力作用于阀18上 所以可以看做是常开
阀16位于左位时 油液通过阀16由P到B向油缸有杆腔供油,油压不会高于阀17开启压力  油缸无杆腔回油通过阀18由A到B 至阀16A到T回油此时油缸向无杆腔方向运动
阀16位于右位时 油液通过阀16由P到A经阀18由A向B向油缸无杆腔供油,油缸有杆腔回油经阀17回油 此时油缸向有杆腔方向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怎么确定阀18是常通的?有什么功能啊,我一直以为阀18是单向导通的。另外,缸径比是什 ...

缸径比就是缸的截面积与活塞杆截面积的比值,在液压缸伸出和收回有速度要求时,要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怎么确定阀18是常通的?有什么功能啊,我一直以为阀18是单向导通的。另外,缸径比是什 ...

确定阀18是常通的是因为控制油是通回油的,二通插装阀的通流能力比较强,相当于一个逻辑阀,要么通要么不通。缸径比楼上几位大侠说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
阀18是起到闭锁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在主阀芯在中位的时候,保证液压缸无杆腔中的液压油不会由于内泄回油,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