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小车采购

楼主(2012-05-21):
各位,有谁知道哪个厂家可以供应操作工位上用的自动升降小车,可以根据小车称重平台上,零部件的重量(操作线上零部件是定量减少的)自动调节操作高度,不需要人为进行调整的,有知道的,请Q我。

网友:
不用零部件的重量,一样可以自动调节操作高度

楼主:
我要的自动小车,是指假如开始放了10个零件,分两层放的,各放5个,第一层的高度是1米,当第一层5个用完后,小车会自动将第二层的高度升高到1米的位置。

游客

网友(2012-06-22):
你说的还是不很明确,如果这样,只需一个触发开关就解决了啊!

网友(2012-05-21):
可以考虑用计数器啊 用过5个之后自动向上升

网友:
这个应该容易实现,可以提供具体要求,应该是非标的设备。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有兴趣可发一份资料到我QQ邮箱648112949QQ.com

网友:
最好看下具体的需求怎样的,楼主哪里的?

网友:
一个马达,加二条链,一个架子,一个感应器搞定,没那么麻烦的

网友:
感觉是比较简单,属于非标自动化设备,但具体做出来的话也要费点心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