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磙子轴承可与与角接触球轴承联合使用吗

楼主(2012-05-21):
悬臂梁结构,用一个圆锥磙子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吗

楼主:
没回复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觉得有点怪异,首先自己不是搞设计的,圆锥滚子轴承优势在于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但转速不能太高,而角接触也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不能太大),但转速可以高一些。这两轴承轴承配置在一起,是从哪个方面考虑呢。
轴承选型涉及因素很多,我觉得载荷和受力方向,以及转速可能更需要优先考虑下。
请LZ实际考虑

楼主:
LZ说的也对,我打算选两个圆锥磙子轴承,再加一个向心球轴承,或一个圆锥磙子轴承加隔套加向心球,加推力球轴承,但原样机是角接触球与圆锥磙子轴承合用,并加一向心球轴承

网友:
新手走过,学习了只是谢谢大家的精彩回答与讲解,谢谢了学习才是真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