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问题:掷硬币

楼主(2012-05-21):
掷硬币分为人头和字。问:如果我先前掷了三次都是人头,那我第四次掷,出现人头的概率是十六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

网友:
二分之一啊  ,看你怎么规定啦,如果每次单独的 就是二分之一啊,如果不是独立就是十六分之一啊
哈哈,看到这个题想起了高中的老师

网友:
肯定是二分之一啊,前3次结果已经确定,你说的十六分之一是前三次将结果未知的情况

网友:
这次出题有点简单                       呵呵

网友A:
假如你去银行柜台取钱,人比较多,需要排队,
根据银行统计,大额用户一次取钱办理超过5分钟的概率是1/10
当你排队时,你发现前面有个大额用户,已经取了5分钟了,当他走了以后,你再等5分钟才能取上钱的概率是多少?
会不会因为他走了,概率降低?

游客

网友:
还是1/10?

网友B:
个人感觉,硬币正反概率是不相等的,因为两面的浮雕不一样重,所以重心不在正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硬币正反概率是不相等的,因为两面的浮雕不一样重,所以重心不在正中间

厉害,可以算出来吗?

网友(2013-01-03):
二分之一

网友:
二分之一,每次都是二分之一

网友(2013-02-19):
和次数有关

网友(2013-05-22):
1/2,每次抛硬币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只有两种可能

网友:
1/2 每次投掷硬币都是一次独立事件,非人即头,所以就是1/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去银行柜台取钱,人比较多,需要排队,  根据银行统计,大额用户一次取钱办理超过5分钟的概率是1/10 ...

: h: x/ Q0 p4 A6 l应该会,计算概率时要考虑变量因素

网友:
为什么第四次也不能是人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