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阀?

楼主(2012-05-21):
请问这是什么阀?

网友:
是不是压力控制一类的

网友:
内控外泄顺序阀 (我猜的)

网友:
比例溢流阀最好说出它在什么地方用控制什么就更容易明白!

网友:
电磁比例阀,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应该把图放大点,不知道是怎么连的

网友:
正比例电磁溢流阀?概念很好!

楼主:
连接方式。

网友:
三通比例溢流阀

楼主:
通过调节输入到My(Mz)的电流可改变控制口Y、Z两端的压差,从而改变泵的排量和排油方向。

网友:
难道是溢流阀?是不是还有远控口?

楼主:
没有远控口。

网友:
三通比例减压阀...常见于工程机械和泵的先导级....

网友:
三通比例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