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杆伸出一半就不动作了,但是活塞跟可以收回

楼主(2012-05-2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8011274/QQ/WinTemp/RichOle/4NT2%7B_%60MYY]Q%7DA]HFDNKNUO.jpg 现在油缸活塞杆伸出一半就不动作了,但是活塞跟可以收回,请问可能会是哪些地方出问题了,急急急……

网友:
《活塞跟》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
换个油缸试试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或许没那么复杂,可能就是油缸内壁在活塞伸出停止的部位有损坏,液压油产生内泄,无法再继续伸出,但活塞退回还是可以的。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拆吧,内部很有可能密封损坏、甚至划伤了

网友:
最好是拆开检查一下,估计是密封件坏了

网友:
说的很不清楚,太不专业。要努力学习

网友:
我遇到过是密封圈内泄!

网友:
能退回密封圈不会坏吧。。。油缸的缸径问题了吧?小菜鸟 说出自己的观点。

网友:
有可能是缸体变形或者内部刮花了,或者看看轴有没有弯曲,最好拆开看看

网友:
密封坏了,换一套试试。

网友:
内泄,缸损坏,阀内泄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