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压缩弹簧固定在上下两个板子上?

楼主(2012-05-21):
怎样将压缩弹簧固定在上下两个板子上?弹簧外径只有5mm,不能用焊接,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其固定住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能用焊接,是不是这个弹簧还是要拆下来的,如是的话可参照小家电的电源弹簧的固定方法,如是不可拆的话,可用碰焊的方法进行点焊!!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用,请参考!

网友:
搞一个过盈导柱装与弹簧孔内

网友A:
加一个过渡盘 弹簧两端与盘焊接 然后盘与上下两板螺丝连接 或者板上固定个套 套与弹簧紧配

网友(2014-06-21):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过渡盘 弹簧两端与盘焊接 然后盘与上下两板螺丝连接 或者板上固定个套 套与弹簧紧配

方法很好!

网友:
加導向桿
彈簧兩端螺絲固定

网友:
用哥两好

网友: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加导杆。板上开孔把弹簧沉进去一些

网友(2014-11-20):
9楼方法很好,我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导杆。板上开孔把弹簧沉进去一些

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导杆。板上开孔把弹簧沉进去一些

。同意

网友(2017-11-02):
在上下两块板上各焊上短小的两根小柱,注意此柱是要连接同一根弹簧地,所以要保证其同心性。然后两块板之间保证距离是固定不变且要比弹簧短上少许的。这样就可保证弹簧被连在两块板上而不用添加任何焊点。

网友:
用套筒导柱固定导向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B:
加导杆。板上开孔把弹簧沉进去一些

您好!  我对您的这个描述不太理解,导杆是下面这种的吗?
弹簧和导杆是焊在一起的吗,导杆怎么和板固定的?
希望您能够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上/下盖增加一个小柱子,把弹簧一端卡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