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紧定螺钉对链轮轴向固定,紧定螺钉是顶在光轴上,还是顶在键上呢?

楼主(2012-05-21):
用紧定螺钉对链轮轴向固定,紧定螺钉是顶在光轴上,还是顶在键上呢?

网友A:
如果键是埋藏的话可以顶在键上

网友B:
最好是键,要不是铜头螺丝。直接螺丝钢头顶光轴会把轴顶出毛刺,下次拆开来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键,要不是铜头螺丝。直接螺丝钢头顶光轴会把轴顶出毛刺,下次拆开来就困难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键是埋藏的话可以顶在键上

对的  是埋藏键  谢谢

网友C(2012-07-23):
请教,什么是埋藏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什么是埋藏键啊

键槽铣通的就不是。有的电机出轴就是铣通的。

网友(2012-12-18):
一面是平的,用螺钉顶,一面是弧形的,贴在轴上的键,叫什么键。谢谢

网友:
键连接一般不能跟紧钉螺钉同时使用,轴向的固定,一般用挡圈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