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VBA的宏 ,求助高手

楼主(2012-05-21):
真心求这么段参数化绘图程序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建议楼主用lisp即可搞定,无需用vba。
但我已多年不碰,早忘记光了。

网友:
会用A utoCAD的话'这些应该不难

网友:
我曾经有那么一种想研究VBA和lisp的冲动
一想,输入几个数字,图形就出来了,多好
可是后来又一想
我需要自动出图的图形不多,标准件直接由画图软件生产的
真到学有所成能自动画图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能省多少时间?
来回一算,得了,在编程的门槛上往里一瞥,扭头走了
想来,当时能钻研个入门,也许也是不错的,因为,没钻研,时间也就这么过来了

网友:
扯淡完我班门弄斧一下,说一下我的笨办法
1.在EXCEL里填好公式,把各个数据的关系搞好。这样,每次画之前,把已知数据一输入,绘图尺寸自动生成
2,照1中的数据画一个齿(这个大家都会吧)。。。
3,阵列一下(这个大家也都会吧)。。。。。

呵呵,就是这个笨办法啊

游客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办法。

楼主:
愧疚  愧疚~!!!记得当年毕业设计做的就是  《VB程序开发齿轮滚刀参数化绘制工具》。。。。时光流逝  转眼而立之年  一路走来都是在边拣边弃 学习了解了新的知识同时也忘却了一些最基本理论知识。。。。就好比CAD一般  我们最早要自己画图框,画螺栓 画螺母再到后来出现了块  再到后来出现了那么多标准化插件。。。现如今 作为工程技术人员 在不去翻书情况下又有几个还能用图板,三角板,圆规去画出个椭圆来。。。还几个记得空间投影几何。。。。。   无奈啊~!!!

网友:
别想那么难。真心编的话,lisp应该不超过50行。
其实你只需要计算9个点的坐标而已,锯片圆心点、直线的两端点、两个圆弧的圆心及起点终点。
然后用三个绘图命令,再加一个阵列命令就搞定了。
起步方法是编写一条直线命令,然后测试一下,成功了,就以此为基础,慢慢衍生开来。
其实大型程序都是从一行最简单的代码衍生出来的。
给个以前的例子,楼主参考吧。我是不想再研究这个了,太累了。
解压到e盘,然后在cad命令栏输入第一个命令即可。

游客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还只停留在现有的基础上。从未想过二次开发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帮个手吧!

网友:
不会的小白路过帮顶

网友:
锯片lisp程序。
在cad里面输入 appload 加载此文件,再输入 dejp,看提示一步步执行。
推荐测试参数:
中心点:随便点
直径:100
齿数:20
前角:0.3
后角;0.3
然后手动画圆弧3,看提示,注意切点位置,点不好就画不出来。
然后看提示,手动选择圆弧2顶部一点,再手动选择圆弧3底部一点以打断。
自动阵列,完成。
丢了几年,再拣起来挺费力,没精力给您做成自动档的了,凑合用吧,半自动也挺快的。
另外您给的数据,槽底半径和槽深度重复了,我只以槽底半径为准,忽略深度。

游客

网友:
恩公啊 恩公!!!!!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还真不少!cad我刚入门

楼主:
首先感谢韦编三绝 的积极帮忙  但也许是本人描述问题还不够清晰  韦编三绝 帮忙弄的程序还存在略微错误
命令提示行提示输入的参数应该是如下:
1 锯片圆心坐标
2 锯片前角 (单位为度)
3锯片后角(单位为度)
4 锯片齿数
5锯片半径
恳请韦编三绝 再帮忙处理下  若有用到第一段斜直线方程及第二段圆弧方程和圆心坐标方程以及第三段圆弧方程和圆心坐标方程可回复索取!  感谢~!!!!

网友:
拿去,再休来聒噪。

游客

网友:
18610067283 回个电话可否?? 我还是京城的号,没有长途费的。

楼主:
已基本修正完整,但下载后用此程序画出图形与单张所绘图形存在差异(相同参数设置下程序绘制的图形不能与单张绘制图形实现完全重合)标注后发现两图数值亦不一致。。。。。只能言其只有形似 且不达神似。 (初步判断是程序内设置的数值精度问题引起) 恳望韦编三绝 做最后一次修正!感谢!·!

楼主:
建议其计算精度取小数点后6位试试,若还存在同样问题 只能是说几段弧的圆心坐标存在问题了

楼主:
附: 在输入必要的参数后在所绘制的图形下方也显示出所输入的参数。感谢!

网友:
能把话说明白点不?能贴个图不?

楼主:
经过反复验证  原来是自己错了 ! 惭愧!
韦编三绝所运用的各个坐标点及圆和直线方程等均毫无错误~!!! 程序代码更是无一错误,由衷地佩服并感激!
最后恳请韦编三绝做最后润色   也即附加一项功能(在输入各个参数后在所绘制的图形下方也显示出所输入的参数(便于区分之用))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说个题外话,最近大侠的帖子让我3次从大校变成上校,让我印象深刻啊

网友(2012-10-13):
看来俺的cad还是很烂的惭愧惭愧,还要学学再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