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螺纹尺寸和毫米的换算,N年了,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2012-05-21):
先上图,从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上抓的

左侧是55°非密封管罗威尺寸代号,右侧画红线的是螺纹大径(毫米)
1、这两者有没有基本可靠的换算关系?
2、一些搞给排水的老师傅经常说 4分管 和6分管 等等,是不是就是来源于这个尺寸代号?
3、另外,一些手动闸阀和球阀上,有“DN15”等字样,它上面带的螺纹副 是不是这种螺纹呢?DN真的就是“内径”的意思吗?
4、请举例说明DN15闸阀 是配的是那种型号的螺纹
请高手逐一解答以上问题,不胜感激,尤其是第2条,请就“4分管,6分管”这个称呼给予详细解答
困扰了许多年,也没碰到一个真正懂的师傅,哎,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菱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404
刚刚找了一下,
“一英寸等于8分,1/4英寸就是2分,以此类推……”
但是大家都知道4分管是外径约是20,4分就是1/2,根据手册 螺纹大径是20.955,
但是,1/2×25.4=12.7 呀?  难道1/2 不是二分之一英寸的意思?
那这个“1/2”是代表什么呢?

游客

网友(2012-06-28):
按我的理解,1/2是管螺纹的底孔,在1/2的底孔上攻的牙

网友(2012-05-21):
這個資料網上很多的!管子我們經常用的是寸,都是英製的。我們常用的管子直徑是公稱直徑(就是DN),DN值只表示管子的大概直徑,管子詳細內外徑根據製造標準不同而略有差異(國內常用日標jis和德標din),一寸換算為25.4mm,一寸為八分,老工人和工程師會有幾分管這樣的稱呼。關於管子螺紋,也是根據用處不同選用不同的管子螺紋,主要使用的有美制和英製管螺紋!具體螺紋差異可以去百度文庫查查,很詳細的資料都有。

游客

网友:
那4分管的直径是不是这样算:25.4÷8×4?好像不是哎,为什么呢?

网友:
四分管的大概直徑是25.4/8*4,我是說大概!!!!!具體的內徑外徑依據不同的標準和承壓是不一樣的。公稱直徑只能瞭解這個管子大該的尺寸,不能精確計算的。所有管子都要查表得出數據的!

楼主:
多谢老鹰大师,我开始对“4分管直径是20”怀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这么认为的呢,前几天还刚刚买了水管,商店里问多大,我说4分,

网友: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需要查资料的。但大概可以估算一下。估算的时候想着1英寸=8英分就OK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跟楼主有相同的困惑。简单地说,就是不明白管的尺寸代号与其基本直径(主要参数)之间为何不存在简单而直观的对应关系或换算关系?
例如,为何不将4分管(尺寸代号1/2)的螺纹大径或螺纹小径或内径规定为12.7?
请行家不吝赐教。

游客

网友:
可手册上4分管的内径是15mm,6分管的内径是20mm。现在的问题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个人意见仅共参考:所谓几分管应该 是管子内径

网友A:
哦,关于1分、2分、3分、4分、6分的叫法我基本可以给你讲下,以前我也不明白,后来进入了一家专做管接头的企业才明白了。首先你要明白两个概念:1、管螺纹都是以内径尺寸标注的,不是螺纹的内径,而是管子的孔径,并且标注的尺寸是英制。2、英寸常等分为8等分。孔径25mm左右的就是1吋,也可以叫做“8分”的管子。如果是19mm左右的孔径就叫做“6分”的管子,余此类推~~~~掌握了这个规律,你去买水龙头之类的东西时,商家问你要几分的你就不会茫然不知所错了

网友:
是不是采用的是八进制数啊,向我们古代的十六进制。

网友:
我也很长时间没搞清楚这些算法

网友:
了解啦,就是那样知道英制的换算单位25.4,和1/2代表的含义就OK啦

网友:
8分=1英寸=25.4mm,对吗?

网友:
一.两者有可靠的换算关系,一般的切削手车册都有.
二.英式图纸尺寸单位是英寸,英寸的下一单位是分.英制单位采用的是八进位制,一寸=8分;1/2寸=4分;3/4寸=6  分.这是指的管子外径尺寸.也是管螺纹尺寸(精度要求要高于管).为了称呼方便,管道工习惯上称呼4分或6分.
三.管道阀门上所标注的DN都是代表阀门也就是阀体的通径,15代表通过直径为15MM.螺纹为G1/2即4分管螺纹.

四.DN15阀门的螺纹配的螺纹是G1/2.按行业规定DN的尺寸与管螺纹的规格是有一定的配合标准的,不能乱用.

网友:
学习了,管子的叫法很让人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关于1分、2分、3分、4分、6分的叫法我基本可以给你讲下,以前我也不明白,后来进入了一家专做管接头的企 ...

GOOD ,xuexile

网友:
受教了,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困境

图纸上标注的外螺纹是  DIN 1寸
我做工艺下了φ26的料,车成了英制外径φ25.4mm
其实DIN 1寸的外径是φ33mm,  1寸是指管子内径,   DIN外径是管子内径+壁厚, 而壁厚又有不同,外径不变,内径会随壁厚而改变
我也想找出它们的规律,但找不出,只能记或查资料,

游客

网友:
这个才是重点,通径8分是直径1寸,但是外径还要加上两倍的管壁厚度,不能向楼主这样直接换算 要查应该查流体管道的手册,而非螺纹手册

网友:
关于管螺纹这块,螺纹大径并不是螺纹的最大端外径,要有角度考虑的,常说的4分或6分管,其实是通过换算大概得出来的,并不是绝对的尺寸。换算下面有人已经说明了。

网友:
举个例子说吧,G1/2”管螺纹,1/2”指的是连接的管子通径是1/2“,通径就是管子的内径。至于螺纹直径、牙型及螺距,是要查手册的。

网友:
※代号为内径,大径为外径※
1.管螺纹的尺寸代号为对应管子的内径尺寸,约等,如代号为1/2管螺纹的内径约为1/2*25.4=12.7,实际为15;
2.管螺纹的大径为对应管子的外径,约等,如代号为1/2的管螺纹的大径为20.955,对应管子的大径为22。

网友(点评):
烦请上传该资料,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之前我也迷糊了很久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还是不懂

网友(2012-08-09):
所谓几分几分说的都是管子的内径,外径还要加二倍壁厚,但是壁厚又通常不一样.而管螺纹的大径只是它基面上的螺纹直径,而基面上的螺纹直径的测量则必须依靠基准距离,各种型号的管螺纹其基准距离不一样.这些都只有查表了]

网友:
我一般都将1英寸理解为25.4mm,一英寸是八分

网友:
通径不是内径  而是大概等于内径的一个数

管子分英制管与公制管   相同通径下 内外径不同

某一通径的管子 压力等级不一样 但外径相同  只是壁厚不一样   所以内径不一样

我估计通径来源于试验数据或某些理论: 在管道中 管壁附近由于管壁的摩擦  流体速度很低  影响流量 所以 实际管径要比通径大一点 以补偿这一圈对流量的影响     而塑料管与不锈钢管由于内壁光滑 好像走的又是一个标准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太晕了,以前接触过,看了回复,好像没有特定的数量对应关系,还是需要查表。

网友:
搞不懂,干的年头越多越迷茫了,唉

网友:
学习了,呵呵,也困惑了我一段时间,现在再复习一下!

网友:
看了那么多还是迷糊, DN是通径  大致等于内径 根据公称压力的不同差异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