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控车床宏达刀台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请问数控车床6150宏达刀台在不车工件的时候能锁紧刀台,车工件里孔小于5mm的话也能锁紧!但车里孔单边5,6mm以上的话在车的过程中,刀台就松动了!可以晃的动,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里孔加工量为10mm,不正的时候单边就会超过5mm)

网友:
  刀架受不了。

网友:
增加锁紧时间。

网友A:
和我们厂的两台数控一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们厂的两台数控一个毛病。

什么原因因起的啊?

网友:
貌似是底座不稳。

网友:
你好,根个人意见,先看下子锁紧时间是不是够,如果锁紧到位的话那就是超过负荷了(针对新刀架)

网友:
接触这些普通刀架有十几年了,毛病都差不多,什么销子,弹簧,发信盘呀,螺丝松动之类的,必竞只有这么个价格吧

网友:
销子和精定位盘磨损了,拆下刀架.把销子打磨一下.

楼主:
现在更厉害了!!车三毫米刀台都动了!怎么办呢?

网友:
拆装 刀架啊!!  机械问题  主要可能是销子 不好了

网友:
拆了刀架  就知道问题了.  你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