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工程不显示螺纹线

楼主(2012-05-21):
我的solidworks2010在模型中画的螺纹孔,可是在工程图中出图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只是显示了螺纹孔底孔的大小,是不是要有什么设置啊,还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A:
在螺纹孔选项里有个螺纹装饰线选项 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螺纹孔选项里有个螺纹装饰线选项 勾选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选项在哪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那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勾选了也没用,后来换了台电脑就好了。如果影响不大的话,就别管它了。不影响出工程图就行

网友:
我在学习sw2010,是个新手,刚学会建模,希望能和各位大侠学点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选项在哪边的

我用不了截图,你点一下异形孔按钮后,在“选项”下面有个螺纹装饰线的图标,你点击后就可以了

网友C:
SW确实 有这个问题,还有是出装配图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很难解决,没办法的时候,只有手工画线

网友:
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了也没用,后来换了台电脑就好了。如果影响不大的话,就别管它了。不影响出工程图就行

晕噢,还有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确实 有这个问题,还有是出装配图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很难解决,没办法的时候,只有 ...

就是在装配图中不显示,零件图中都有的,搞不懂

网友D: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上色的螺纹装饰线 勾选 ----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上色的螺纹装饰线 勾选 ----保存

还是没有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用呢

你是在插入---注解中调入的装饰螺纹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插入---注解中调入的装饰螺纹线不?

我是直接用异孔向导打的螺纹孔,在该零件的工程图中显示螺纹线的,可是到装配体中就不显示了

网友:
很多时候我切螺纹时都只能切出一条线,无法切出螺纹,。我觉得SW好像切多了运算不行。

网友:
工程图中的虚线显示有没选

网友E:
同一张工程图,有的螺丝孔有螺纹线,有的螺丝孔没有螺纹线!SW毛病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张工程图,有的螺丝孔有螺纹线,有的螺丝孔没有螺纹线!SW毛病不少!

就是啊,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