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上的CN1 CN2 CN3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1):
伺服驱动器上的CN1 CN2 CN3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9-21):
应该是接步进电机的三相电

网友(点评):
伺服驱动器接步进电机,你让步进驱动器干什么?你可以把三相电直接接在CN1,CN2,CN3,上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A:
伺服控制器你接个步进电机,这个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怎么用,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一般CN1接控制电路  CN2 编码器  CN3通信用  具体还要结合伺服驱动器品牌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控制器你接个步进电机,这个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怎么用,期待高手回答

他这就是就是胡扯

网友(2013-10-29):
引用 网友B:
一般CN1接控制电路  CN2 编码器  CN3通信用  具体还要结合伺服驱动器品牌来定

正解

网友:
一般CN1接控制电路  CN2 编码器  CN3通信用  具体还要结合伺服驱动器品牌来定
标准答案^-^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对的,楼上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2013-12-04):
通信端口和使能接口

网友:
现在有款闭环步进,有些也叫伺服步进的

网友:
一般CN1接控制电路  CN2 编码器  CN3通信用  具体还要结合伺服驱动器品牌来定
这个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控制器你接个步进电机,这个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怎么用,期待高手回答

我一个学机械的同学认为电脑是三相电,家里是两线每相电,我问他为什么?他给我说:因为他有三个插头。。。。。。。我当时就称他为大神了

网友(2023-04-12):
CN1接控制电路  CN2 编码器  CN3通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