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的对称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1):
在画图零件的时候遇到关于键的对称度问题,一个连接板上一个圆柱面和一个键,公司标注是用圆柱的轴线做为基准来定键槽的位置度。这种定位方式和机械手册上的轴上键槽的定义方式不同。请问对么?

还有就是对称度定义中,那个理想的平面是指水平面还是指可以绕轴线旋转的轴线。由于刚做完系统只有cad还没装插件,本想用proe工程图画个完整的,只能用语言描述了。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设置的话,加工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大家说是吧

网友A:
根据设计需要来定,看你把基准面定在哪了。如果配合的时候要两边定位,那你就不能定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设计需要来定,看你把基准面定在哪了。如果配合的时候要两边定位,那你就不能定中间了。

什么意思,我指是轴线做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指是轴线做基准~

应该是指一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指一个面。

我没说清楚,是轴线确定的理想平面,但这个理想平面是水平的么?还是可以旋转角度?

网友:
要看轴线相对其他要素的定位尺寸再定。

网友:
文字表述不清楚,还是标注出来好些

网友:
你标在轴上,最终结果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