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器可以加工水桶的圆边?

楼主(2012-05-21):
(图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坛子里的高人介绍

网友A:
有专门的旋压设备。用滚轮滚出来的

游客

网友:
不错的学习啦。。。。。。

网友B:
数量少的话就自己动手搞.
1.一台普通车床,足够中心高就可.
2.焊接一个圆桶工装,一头固定在主轴,直径车成需要的尺寸,比产品长上个150MM就可.主轴方向直径小些,以便下刀.
3.产品倒装在工装上,产品有孔的就上定位螺丝,没有的就顶上尾座或者做个抱锢.
4.准备自制滚压刀,原理和滚花刀具一样.滚轮形状可以根据产品来.

游客

网友:
不错的主意,学习了!

网友:
长下见识,同等。

网友:
滚压,旋边

网友:
笨。用液压机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见过,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旋压设备。用滚轮滚出来的

不是桶,是桶口的圆边。看着像是机械加工出来的。不知道什么机械可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量少的话就自己动手搞.
1.一台普通车床,足够中心高就可.
2.焊接一个圆桶工装,一头固定在主轴,直径车成需 ...

菜鸟弱问一句,滚压不是提高表面粗糙度的吗??怎么会出现圆边呢?

网友:
我说的就是桶口的圆边。这类设备有很多的,量少也可用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