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直接驱动螺纹传动方式的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2-05-22):
            一个小马达,主轴上固定一个M5的螺柱,再制作一个M5内螺纹可在螺柱上旋转移动轴套,轴套为半圆形,且靠半圆形外孔定位,限制转动,致使马达正、反转动螺柱带动轴套直线伸缩移动,

楼主:
问题产生:1 轴套在收缩到螺柱底部容易锁死,电流增大;2轴套半月型处先上施力扳动,轴套无法退回?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电机直接驱动螺纹传动方式设计是否合理,螺纹转动底端容易锁死现象如何解决啊?   请高手解决?  期待中

网友:
干嘛用呢,转速多少,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网友A:
行程太短,估计锁死不可避免,不更改结构时,是否可考虑螺纹纵向开槽,内螺纹底加退刀槽

网友:
有正反转情况,螺纹是否可能脱出?

网友: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能不能换成丝杠?

网友:
估计锁死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数控机床一般是这么搞的: 在行程末端处提前设置传感器,触发即停机报警。
还有软限位,在没有碰到该传感器之前就已经出发程序报警提示。

所以为了防止到底咬死,你得有行程控制。

例如在电机轴旁设置一微动开关(鼠标里面用的那种),调整其高度,直到
螺母到底咬死前能按动它。 把这个开关信号反馈回电机控制回路停机即可。

游客

网友:
有才,我现在的设备用的是连轴器。
对,我们公司就这样弄的

网友:
1.电机的转速必须低
2.电机有极限位置的控制:在到达两端极限位置时及时停车

楼主:
我是采用的微动开关  多谢10楼  不过由于空间有限,后退位置加了微动开关 前端没加 靠电路板控制空转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太短,估计锁死不可避免,不更改结构时,是否可考虑螺纹纵向开槽,内螺纹底加退刀槽

内螺纹 加了推倒槽了

楼主:
2轴套半月型处先上施力扳动,轴套无法退回?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B:
我们以前有一台设备就是那样搞得,不过载荷避免、你大多了。经常出问题。最后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有一台设备就是那样搞得,不过载荷避免、你大多了。经常出问题。最后改掉了

请问15楼 你说的是加微动开关吗  你们最后怎么改的又?

网友:
还有精度问题,如果精度很高的话,电机转动产生的震动会影响配合

网友:
用途要说明啊

网友:
感觉楼主没交代清楚,这么做的用途,这么端的行程应该是微调,要么螺纹就是细牙,要么小马达必须配大的减速箱,直接这么用电机的转动惯性短时间是停不住的就会产生你说的现象。应该配大的减速箱电机最好可以停电制动的

网友:
不用半圆  该切两侧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C:
M5单头螺纹不适合做传动螺纹,应选用导程大,自锁能力差的螺纹,并内外螺纹选g/H或者g/G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5单头螺纹不适合做传动螺纹,应选用导程大,自锁能力差的螺纹,并内外螺纹选g/H或者g/G配合

奈何空间有限,M5的普通螺纹的确传动性能不好,由于空间所限,轴套行程小于3.0mm,M5啰牙3-4个牙,请推荐哪种螺纹好啊?

网友:
使用力矩电机没有问题,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奈何空间有限,M5的普通螺纹的确传动性能不好,由于空间所限,轴套行程小于3.0mm,M5啰牙3-4个牙,请推荐 ...

空间有限?不明白,传动部分非要做在接触端吗?可以做在远端(靠近马达的部分);如果只有3mm的行程的话,选用直线电机也可以;不传递力矩的话,选用更细的大径和多头螺纹可以有效增大螺纹升角从而减少自锁性能。

网友:
我还做过比这个更粗糙,关键是便宜

网友:
还是不明白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处,不太明白你的设计意图?

网友:
10楼讲的吧错

网友:
才3-4个牙?有点少。你看这样行不行:M5的螺柱顶端车个锥面,剖面角度约170°(这个自己根据有多少空间来定,角度小了,锥面高度就大,浪费你的行程),让顶端形成一个小尖尖。然后,螺柱最外端的两个牙的外径稍微磨小一些(这个可以在螺纹车出来之前,前面车锥面的时候一起车出来),就是让它们和内螺纹配合不是很饱满。
    这样,旋转的时候,传动行程到位的同时,螺柱的顶尖刚好顶到内螺纹的孔底,螺纹旋合面,因为不饱满,不会锁死。
    纯粹凭空想法,自己看看是否可行再试。

网友(点评):
顶尖的尖尖要小,这样顶到的时候,顶尖与孔底的摩擦扭矩才会小。产生的锁紧力就小。

网友:
容易锁死,如果螺套端负载过大,就不ok了

网友:
相当于一个电控行程开关嘛

网友:
需改进一下

网友:
设置行程开关,提前调好,电机停电

网友D:
大家好,我也设计了这样一个螺纹传动结构,请问在知道所需输出轴向力的情况下,怎样算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我也设计了这样一个螺纹传动结构,请问在知道所需输出轴向力的情况下,怎样算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呢 ...

能不能实际测量一下,应该有测试工具的

网友(2012-09-24):
应该有个限位装置吧,否则会锁死。

网友:
建议楼主把使用情况和最终要达到的要求说明下,这样大家的思路可以广阔些,不仅仅局限于目前的方案。
我觉得,采用气缸不是更简便吗?当然气缸和电机的达到的效果不一样,具体就需要楼主提供具体的信息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