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继电器和节流阀组合起来是什么?

楼主(2012-05-22):
请教各位大侠,刚遇一难题,一液压元件符号,一方框里面,上面是压力继电器,下面是节流阀,请问这是什么?

网友A:
是阻尼孔的画法

网友:
好像是组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阻尼孔的画法

阻尼孔?啥东东

楼主:
就是这个图,一直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流量检测开关!很多的呀!流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检测开关!很多的呀!流汗

谢谢阁下

网友:
第一次见到,愿闻其详。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没学过液压!

网友B:
那个继电器就是一个普通的,和节流阀在一起主要是检测节流之后的液体流量。由于有时候机械的部位不可以没有润滑,所以用这个检测稀油润滑有没有流量!一般减速箱上有这个。这种结构属于过时产品,现在都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继电器就是一个普通的,和节流阀在一起主要是检测节流之后的液体流量。由于有时候机械的部位不可以没有 ...

网友:
还请指教

网友:
流量开关吧?

网友(2015-06-19):
哦,我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