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的实际应用讨论:速度降低对冲裁噪音的影响

楼主(2012-05-22):
各位朋友,讨论一下液压机在进行冲裁工艺时“缓冲”的概念。

缓冲,汉语词语,缓冲的字面意思是减缓冲击力。凡是使某种事物进行减慢或减弱变化过程都可以叫缓冲。

在液压缸中的缓冲装置是指液压缸的活塞杆具有一定的质量,在液压力的驱动下运动时会有很大的动量。在它的行程终止端,当杆头进入液压缸的端盖和缸底部分时,会引起机械碰撞,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和噪音。采用缓冲装置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机械碰撞,但冲击力仍然存在,大约是额定工作压力的2倍,这就必然会影响液压缸与整个液压系统的强度及正常工作。缓冲装置可以在液压缸的行程终止端实现速度的递减,直至为零。

按上述的解释“缓冲”就是速度的递减,在液压系统中同样可以采用“节流”或“调速”的方式达到缓冲的效果,但在液压机进行冲裁工艺时,我们采用缓冲的方式是增加缓冲油缸,使工件在即将锻裂的瞬间有一个支撑,达到降低冲裁力的目的,同样降低噪音及减轻冲击。这无疑是一个有效做法,但我想讨论的是如果仅从速度上的降低,是否对冲裁时的噪音有个明显的改善?

网友A:
如果仅从速度上的降低,是否对冲裁时的噪音有个明显的改善?

您可以去看看拉力试验机拉断时的声音和速度,应该可以说明一些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从速度上的降低,是否对冲裁时的噪音有个明显的改善?

您可以去看看拉力试验机拉断时的声音和速度 ...

可否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A:
液压机进行冲裁工艺时,我们采用缓冲的方式是增加缓冲油缸,使工件在即将锻裂的瞬间有一个支撑,达到降低冲裁力的目的,同样降低噪音及减轻冲击。

红色字部分是有疑义的,冲裁总的功是不变的,峰值降低则总剪切的行程必然要增长;
增加缓冲油缸只是使冲击缓和,但是不能改变剪切的做功曲线,因冲击缓和而对机架的振动影响便会降低,减噪由此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机进行冲裁工艺时,我们采用缓冲的方式是增加缓冲油缸,使工件在即将锻裂的瞬间有一个支撑,达到降低冲 ...

所谓的降低冲裁力就是主冲裁力减去缓冲油缸作用力
举例冲裁油缸的理论冲裁力是200t,缓冲油缸的输出力是50t,那么我可以理解成在工件即将断裂的瞬间的冲裁力是200-50=150t。
我现在想问的是如果速度降低,冲裁噪音会降低吗?

游客

网友:
如果您将缓冲油缸的输出力改为是200t,则您的理解就成为200-200=0t。 合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谓的降低冲裁力就是主冲裁力减去缓冲油缸作用力
举例冲裁油缸的理论冲裁力是200t,缓冲油缸的输出力是 ...

如果这样的话,我现在理解的就是0.
不对吗?请教,谢谢!

游客

网友:
那么将是无敌液压机啦!也无需搞到200t,1t的液压机也可以是无敌液压机啦!只要缓冲油缸的输出力和油缸的理论冲裁力相等,还有神马材料和厚度不能冲裁的。(+﹏+)~狂晕

网友:
“锻裂的瞬间有一个支撑,达到降低冲裁力的目的,同样降低噪音及减轻冲击”
在断裂瞬间,负载急剧减小,油缸速度必然要加快,你增加一个缓冲缸,其实还是等于增加了一个负载,以此减小油缸的加速,等于是减小了压力突变和速度的突变,因此噪音也会相应减小

网友:
在需要缓冲之前,一般是不做速度减小的,只有在超过工作行程之后才做缓冲。也是对设备的一个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