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接近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有多高?

楼主(2012-05-22):
普通接近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有多高?最近想用普通接近开关来定位,不知道它的重复定位精度,哪位用过,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8-01-17):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网友:
单纯比较精度,没有意义,主要看你应用在什么地方,要求精度值是多少?单纯说精度的话,还是大品牌的好。

网友:
根据经验,这个重复性和你机构运动的速度是有关系的,越慢精度越高。普通的槽型光电重复精度在2~3个丝的样子,接近的不太清楚,低速靠近传感器的话,应该也是几个丝的级别。

网友(2018-02-16):
这个要看需要的定位精度有多高了,楼上说的很是,停止位置跟接近速度有很大关系
旺,旺,旺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