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正平办法?我公司急需一批320X360X8铁板

楼主(2012-05-22):
各位高手,我公司最近急需一批320X360X8铁板,可剪板后不平,谁有好的正平办法,用冲床的办法不用考虑,本公司没有。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如果要求高你可以用线切割来分割板子,

网友:
你要求的平整度是多少?如果精度高,可以磨出来。如果不高,用线割解决。

网友A:
楼主好像说的是材料已经采购回来了
如何平整改善板件不平的问题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最初是用火焰切割外形
然后再机械加工其余部分
也是8毫米的板
切割后变形大
有几百件客户全部退货了
现在用激光切割了几件样品
消除了变形的问题
建议楼主也采用激光切割外形
比线切割成本低很多

游客

网友:
楼上的铝型材用脚踩平?搞个厚铁板板焊接个架子然后用千斤顶顶平快多啦,效果还不错
谢谢 我们拉的铝型材 发生了扭曲变形,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啊 还有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 啊,我们现在是放在脚下踩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说的是材料已经采购回来了
如何平整改善板件不平的问题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公司一直用气割加冲床压平!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 不好意思

网友:
之前的公司一直用火焰切割的方法,用那种半自动自走丝的切割机,变形不算太大。那个机器好像也就千把块钱

楼主:
谢谢各位。我没有说清楚,料已经剪完了,只是想怎么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没有说清楚,料已经剪完了,只是想怎么平的问题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老虎钳压一下吧

网友:
找个重物压一下

网友:
没接触过,听听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吧,比激光还便宜,效率也高,变形很轻,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还是激光切割吧,省去加工费了

网友:
什么材料,硬度多少,可以用板材校平机

网友:
没错,用激光割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搞个架子用千斤顶顶平

网友:
调一下质,
热处理厂会帮你大致调平.

网友:
楼主是应急,两种办法:
1、找能人,你别管他用什么办法,老技师,交给他,自己想办法,锤子敲都可以,较平一块多少钱。
2、找有设备的单位,有很多设备可以用,比如专用的较平机,比如可用于加热的炉子,几块板子压好,类似失效处理一下,等等。

网友:
热加工就会有变形这个不可避免。
可以采用水刀切割变形很小

网友:
用水刀切割在没有内应力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变形的。

楼主:
价格多少?

网友:
好象有专门矫直钢板的机器

网友:
用水刀切割,效率蛮高的,不会变形

网友:
批量加工可考虑水切割,设备从二十多万到一百多万不等。无锡市永昌工业设备制造厂的性价比较高(此处非广告),我曾经去厂家考察过,并看过福禄的水刀。切割320x360x8的钢板大概需要2分钟。也就合2块钱左右(要求不高加工费大概在1.2)。很多做生产线设备的,都有水刀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