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转换成cad后,会不会出现很多错误啊?

楼主(2012-05-22):
请教一下用过proe的大哥:
       proe转换成cad后,会不会出现很多错误啊?

网友:
设置好图层之后再转换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转出的线型会和CAD的可能不一致,字体引会了Windows的字体,尺寸方面的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转换之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网友:
配置文件设置好了 就基本没什么问题,配置文件可以在网上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