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焊接标注,请教

楼主(2012-05-22):
在零件图中,比如说某个壳体,需要进行焊接加工,两焊接件是看成一个零件么?剖面线的方向一致么?需要标注焊接符号吗?如果是在装配图中呢?

网友A:
零件图中两焊接件应作不同零件看待,标相反方向剖面线,可以标注焊接符号或者在技术参数中说明。而在装配图中则作为同一零件看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图中两焊接件应作不同零件看待,标相反方向剖面线,可以标注焊接符号或者在技术参数中说明。而在装配图 ...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将这个焊接后的零件图置入装配图中后,那我这个零件图中相互焊接的部分是否剖面线就变为一致的了?需要添加什么符号或标记以表示这个零件是焊接成的吗?

网友A:
不需要,连焊接的分界线都消除,画成一体的,装配图不需要对单个零件作工艺解释。

网友:
焊接件在装配图中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公司必须有相应专门的焊接图,主要标注焊接位置,焊接形式,焊接参数等,在图中在对零件取号,然后对子部件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连焊接的分界线都消除,画成一体的,装配图不需要对单个零件作工艺解释。

那若果是两个不同的零件是以焊接的形式连接的,那么在装配图中需要注释或是什么特殊标记吗?是不是在两者连接处画一个黑色小三角形?

网友B:
焊接在一起就成为一个部件,而不是一个零件了,所有要求应在部件图中加以解释,装配图中不应对部件图中的零件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在一起就成为一个部件,而不是一个零件了,所有要求应在部件图中加以解释,装配图中不应对部件图中的零 ...

若我装配图中有部分零件是焊接在一起的装配的,那在装配图中需要做什么标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