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与集成块之间渗油,有何好办法?

楼主(2012-05-22):
阀与集成块之间渗油,就是渗,很慢很慢的。换过密封,也换过粗一点的但还是渗。没效果就不管了。现在要治理跑冒滴漏,要拿解决方案。我准备换阀,不行就换块。大家有办法没?集成块表面重新加工要注意什么?有些晕。

我这问题已经好久了。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1。阀块表面粗糙度,平面度达标没。
2。螺栓是不是高强度滴。
3。密封沟槽深度及粗糙度
4。密封件质量。

网友:
你得查清楚,到底是哪漏油,光说阀和集成块之间漏有好几种可能性的。

网友:
要按照二楼的方法检查一下,然后才能确定方案,是更换是修理.

楼主:
感谢楼上们的回答。
1、目前渗漏的地方发现液压阀(16、20通径的)均是安装在集成块的上方,侧方安装的未出现过。
2、螺栓是12。9级的。阀是REXROTH和PARKER的。
3、拆开发现密封圈出现变形,但仍有压缩量,未出现破损、裂纹等。
4、异常是阀的部分油道油口密封外圆把集成块压出一个圆的小坑,很微小。我见过的只有密封圈的压迹,这个未见过。
5、粗糙度集成块的未见有加工痕迹,应该在1.6,阀面的可见加工痕迹,应该大一些。
6、平面度用量具(类似一把刀),手电反向光照看阀中间的光线有些大。新阀和集成块则相对比较均匀。
7、打算用油石打磨下集成块的接触面,有什么需注意的么???
另外就是以前换了密封圈其也在渗漏,没什么效果。且长时间是这样。基本每天从块上滴下的油不超3滴。
求教了

网友:
阀体是什么材质的,压出坑?磕碰划伤吧?
平磨一下集成块与阀连接表面。

网友:
集成块是什么材质,压出坑?

网友:
平磨一下集成块与阀连接表面。

楼主:
这个确实是,集成块上一个看起来非常圆的小坑,手可以感觉到。而且是单边有。我怀疑螺栓扭距有问题。
今天没磨,只是再次换了圈,R型的。我看了下阀与集成块结合面的配合是不错的,集成块上阀体的形状保持的很好,没污物。
请有过处理这类问题经验的谈谈。谢谢。。。。

网友:
国产设备正常!原因不清楚,大概新的一年后就这样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