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直径6H7的孔,光洁度0.8

楼主(2012-05-22):
各位大侠,数控车如何加工直径6H7的孔,光洁度0.8

网友A:
公差H7光洁度0.8,用车床吗?我没眼花吧?

网友:
材料?24L等快切的料可以考虑。其他的非铁金属带金刚石刀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H7光洁度0.8,用车床吗?我没眼花吧?

你好;我们实验使用过滚压工艺(日本速技能滚压刀),但是尺寸不稳定,实验过研磨提高光洁度工艺但效率太低、并且加工难度大;所以请教各位大侠、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实验使用过滚压工艺(日本速技能滚压刀),但是尺寸不稳定,实验过研磨提高光洁度工艺但效率太 ...

滚压前先精车到下限左右,不要让滚压有太多余量咯,这样尺寸不稳定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压前先精车到下限左右,不要让滚压有太多余量咯,这样尺寸不稳定也不会有问题。

你好:滚压刀对镗孔尺寸有要求的公差0.005-0.015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加工的材质(3r13),调质的硬度不均匀每个工件的尺寸加工后有变化,不好保证H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滚压刀对镗孔尺寸有要求的公差0.005-0.015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加工的材质(3r13),调质的硬度 ...

你的滚压刀有最小余量要求吗?
Dia6 H7应该是6.0 / 6.015 如果硬度变化大导致余量变化大,那滚压之前应该保证尺寸精度,并使用最小加工余量做最后精加工。
使用大前角带圆弧刀尖的车/镗刀做倒数第二道工序并控制尺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滚压刀有最小余量要求吗?
Dia6 H7应该是6.0 / 6.015 如果硬度变化大导致余量变化大,那滚压之前应该 ...

谢谢啦!控制滚压加工余量,改变加工尺寸的稳定;有没有其他好的加工工艺方案呀!请老师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控制滚压加工余量,改变加工尺寸的稳定;有没有其他好的加工工艺方案呀!请老师指导..

量大的话用拉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用拉刀吧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这么小的孔,不明白滚压如何实现?滚压的刀必须小于6才行吧?楼主可介绍一下
建议用铰,但需要将铰刀备好,做好的话一把铰刀能做几十件活,效率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