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直径和通径的事

楼主(2012-05-22):
刚才看帖子问管螺纹直径和通径的事,最近来了兴致,发个主题详细讲讲,但不是讲螺纹,就是讲管子,无缝管子
因为我们设备上只是用这些管子啊、阀门啊、法兰啊、弯头啊、泵啊,这些东西一起组成管道系统所以我就讲我知道的
1英寸=25.4毫米,为计算方便,按25毫米算
1英寸=8分,所以管子里说1/2管就是四分管,而不叫五分管。。。
公称通径DN,也叫公称直径,用来统一管子阀门之类的尺寸叫法,能相互连接、焊接的用同一个DN尺寸代替
但常常把公称直径按寸数去叫
口径大于一寸的,这么算,DN100就是四寸的,100/25=4嘛,DN65是2寸半,65/25=2.6,也就是说寸数基本上就是用DN的数值除以25得到的数值
口径小于一寸的,DN15是4分,15/25*8=4.8=5分,也就是说DN数值15除以25(一寸=25mm),然后乘以8(一寸=8分)
当然,是比较糙的计算,像DN8是2分,计算8/25*8=2.56,但是算2分
1.2寸实际是1又1/4寸(念:一又四分之一寸,1又1/4寸就是1寸2分),1.2寸管也叫寸二管,1.5寸就是1又1/2寸,也叫寸半管
无缝管很多工地也是按寸叫,虽然正规的要按外径乘以壁厚。当然也有直接叫外径的32管,108管,这些叫法不正规,但是干活的这么叫,我们也就这么叫了(当然按寸叫是在壁厚不厚也不薄的情况,基本就是六角车大侠说的,通径,通过的直径嘛,就是内径。壁厚因为我们管道压力不超过8个压3-5厘壁厚就可以了,呃,厘就是毫米的简称)
平常说的无缝钢管的型号的这个寸数,和公称直径比较好对应
而管子的外径比DN的数值大上一点,怎么说呢
比如DN25,DN32,DN40,DN50,DN65,DN80是连续的几个DN级别
看到DN25的阀门,我就想着用32外径的无缝管
DN32的阀门就是平常说的寸二的阀门(计算规律看本文第7第8行,叫法看本文第10行),选用的就是40外径的无缝管,但市场上也有42外径的管吧,也可以用
DN40的阀门是寸半阀门,需要的管子外径是50?呵呵,应该是50左右,这直径得按人家钢管厂的产品尺寸来,查表或手册就知道了,常用的有48,51外径的,千万别随口说一个尺寸,在钢材市场人家听了要笑的
DN50阀门是两寸阀门了,用57外径了,60,63的是没配在DN50上的
DN65阀门是两寸半阀门,2.5"表示,用的无缝管76外径,(对了,这个2.5"中的两撇的符号是表示英寸,即2.5寸,一撇的符号是英尺,2’就是2英尺。1分就表示为1/8''了)
DN80阀门就是3寸阀门了,要用到外径89的管子了
顺便说下,大家有人用过夹套管吧,
我们一般就用比如外径76套外径108的无缝管,或者89套108,或者108套133
呵呵,本人接触的管道不多,只是因为设备接触了一点,说得不对的,大家请多指教!
另外,以前送水用的镀锌管也是论寸,我们组气路管道用的,虽然是焊管,但没听说爆过管
听说土工上的管是用内径算的,给排水的塑料管是用怎么说呢?反正只用过铝塑管,6分的
最大用过8寸管,突然想到管钳,也是论寸,不过这个寸,是管钳的长度
大家多指点一下啊,我肚子里的货也不多

网友:
讲了这么些没怎么看明白  帮顶

游客

网友:
虽然话很伤人心,但谢谢,我再修改一下

网友A:
  问一下管螺纹 RC1/8 RC1/4 的尺寸是?  我知道普通的是1分管 2分管

游客

网友:
普通管螺纹就是用G 1/4表示2分的,Rc 1/8完整地说是55°密封管螺纹中的圆锥内螺纹,这种螺纹牙型角55°,锥度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管螺纹 RC1/8 RC1/4 的尺寸是?  我知道普通的是1分管 2分管

我有查到是55度,  但没找到RC1/8螺纹大小径..。

游客

网友:
呃,我查了一下化工版机械手册,1/8大径9.728,小径8.566。我平常没接触这些,也得查手册

网友:
不错的资料。有事就爱你认真拜读一下!

网友:
Rc 表示圆锥内螺纹,55度锥螺纹,国内常用密封螺纹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啊~~~~

楼主(2012-07-05):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发了有段时间了,只是讲了我所知道的一些常见的东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