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控制原理图请教

楼主(2012-05-22):
本人是刚接触电气,算是初学者,全部靠自学,所以想问一个问题:

图中的KM1交流接触器,在实际的接线中就接一个,但是图上面好几处标注出来了KM1,这个是为什么。还是说这就是交流接触器在原理图中的标准标注方法

网友:
有的是触点、有的是线圈。

网友:
左侧电机位置上的是KM1接触器触点,接的是电机电源,右侧KM1是接触器线圈,控制线路

网友:
左侧是控制出点,是实际动作回路,右侧是控制线圈,是控制电路。你可以先把接触器的工作原理弄明白,看看接触器是怎么工作的,你就能弄懂你问的问题了

网友A:
一般三相接触器一共有8个点,三路输入,三路输出,还有是控制点两个。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很容易能看出来。
如果要加自锁的话,则还需要从输出点的一个端子将线接到控制点上面。

以前学过,但不知道接线,自己上网查了下

但是4、5触点之间的这种反相的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三相接触器一共有8个点,三路输入,三路输出,还有是控制点两个。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很容易能看出来。 ...

接触器有很多种类,是不是别的种类的,就不是这种画法了

网友:
是个电动机正反转电路吧,主电路中的是KM1是线圈,控制回路中的是触点,实际就是一个接触器。只是线圈和触点在电路中的画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来解释下,楼主的原理图为带自锁的正反转控制原理图,右侧的与SB2并联的KM1和SB3并联的KM2为接触器KM1和KM2的常开辅助触点,右侧下端的KM1和KM2为接触器KM1和KM2的电磁线圈。当按下按钮开关SB2时电流通过热继电器FR的常闭辅助触点-SB1停止按钮-SB2-KM2常闭辅助触点-KM1电磁线圈-0,KM1电磁线圈吸合,于是KM1主触点接通,电机得电正转。KM1电磁线圈吸合的同时,KM1的常开辅助触点(与SB2并联那个)接通完成自锁保持,这时即使断开SB2电机也能正常运转;当需要反转时续先按下停止按钮SB1,然后再按下SB3,于是电机反转,原理和正转控制是一样的。图中线圈上面的KM1和KM2常闭辅助触点是为了实现互锁,防止在正转运行时未停止电机按下了SB3而反转启动电机或反转运行时未停止电机按下了SB2正转启动电机造成意外;热继电器是为了防止过流而烧坏电机

游客

网友:
我也在学。加我Q共同进步250126714
电控基础,谢谢科普。

网友:
这是电机正反转的线路图.左边是接触器的触电.接电机和三相电源两端.右边是线圈.NC 和NO.控制正反转.然后互锁.避免KM1和KM2同时得电

网友:
左侧是主电路,接KM1的主触点,右侧是辅助电路,接辅助触点,

网友:
可能KM1是一个零件,有多个接线端。接线时都接在同一个零件上,画图时为了美观,可以分开来表示。

网友:
共同努力吧,我也还是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