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为什么不能拉筋?

楼主(2012-05-22):
这个零件里面有一些命令用起来有错误,特别是拉筋部分,拉不了,而且用拉伸命令中的薄壁 ,也无法一下选出创建特征,必须一根线一根线来。

此件有拔模角,请问是影响其拉筋失败的主要原因么?

楼主:
是不是只能用拉伸命令?而且想一次拉伸的话, 不能用 薄壁命令。

网友:
明天研究研究

游客

网友:
对,我也研究一下再说。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proe? 附件是实体吗?

网友:
有拨模角,估计是拉筋不成功的原因,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proe? 附件是实体吗?

附件是实体,不过尺寸有些不准确,随便量的, solidworks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proe? 附件是实体吗?

应该是solidworks

楼主:
还有 我想问下,拔模角 是建模的时候 就拔呢,还是 做模具的时候拔?  一般大件塑料拔模角 3-5度么?小件的是几度呢?1-3度可否?
保证表面无拉丝,光滑,这个好多角度才能基本保证!
没做过模具,虽然所学专业,不过没好好上课,各位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