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新项目,电机的噪音和振动很大!

楼主(2012-05-22):
各位大侠:

     我是一个刚入微电机行业不久的新手,现在工作中遇到很大的麻烦,特在此来求助下高手!

     最近做了一个新项目,其他性能方面都还可以,就是电机的噪音和振动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怀疑有以下些原因:

    1.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不对,可是,这个公差是多少合适呢?(我们要求是滑配的)
    2.磁瓦的磁通量不对或者材料不对,(我们用瓦磁)
    3.叠铆的铁芯中心与磁瓦的中心不一致

麻烦各位电机行业的高手给点意见,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为什么噪音和振动会这么大?

网友:
像电机的话轴承与轴的配合要在一丝到一丝五之间是最好的。有可能的话你把它拆下来量一下是不是配合间隙过大,如果配合还好的话,在查其他两个问题。一个一个问题排查,希望你能早些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都自己做项目了?牛啊。。我才进入机械行业

网友A:
电机的噪音和振动大一般是转子的同心度问题。

网友B:
是伺服电机么?有没有试着变频器频率调低一些试试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伺服电机么?有没有试着变频器频率调低一些试试

不是伺服电机,是微型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噪音和振动大一般是转子的同心度问题。

转子我们都校过平衡的,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电刷片的压力太大,或者配合公差有问题

网友:
判断一下噪声的来源:1.电磁噪声2.机械部分的噪声
震动,要重点检查机械连接的部分

网友:
我也经历过碳刷压力过大产生噪声的问题。

网友C:
什么转速下震动、噪音最大,会不会是共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转速下震动、噪音最大,会不会是共振了?

我们的额定转速时5800,

网友:
电机的问题

网友:
首先判断该噪音是“电磁噪音”还是“机械噪音”。

网友:
  这个,我觉的可能是装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