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T Z轴走位不对,要改哪个参数?

楼主(2012-05-22):
FANUC 0i T 系统车床 , Z轴指令或手动移动 100mm ,实际之走了85mm 左右,以此类推。机床无报警,请高手指点需要改那个参数?谢谢!

网友A:
是否用过g42g41

网友B:
有没有动过电子齿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用过g42g41

用过,也不会差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动过电子齿轮参数

好像是没有动过,设备室顶账过来的,以前是闲置了好多年!

楼主:
高手请进!

网友:
机床精度不好,可以用激光干涉仪做一下补偿。

网友C:
你最好先把机械的故障排除,然后把参数对两遍可能是8000以后的参数或是1800以后的参数

楼主:
还有就是用G50 S2000程序就停在那里不走了,循环灯一直在亮 也没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先把机械的故障排除,然后把参数对两遍可能是8000以后的参数或是1800以后的参数

机床的原始参数和手册都没有了。。。。

网友:
问题有点大,高手还没出现

网友:
看看联轴是否有打滑现象,若有看看丝杠的阻力大小是否均匀。

楼主:
2084 300改为250 z轴减速比  问题已解决。但是G50SXXX 更改参数3705 0#改为1后可使用。但是已转为手动模式后,再运行程序G50限制的速度就无效了,请高手继续解答?

网友:
用手动行走 打表 看结果 可以排除编程问题

如果和X电机一样可以互换 排除电机和编码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