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PDF中文文字无法显示

楼主(2012-05-22):
SW转PDF中文文字无法显示,请教老师指点

网友:
你安装一个PDF打印机就可以了,在打印的时候选着PDF格式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中文字无法显示了

网友:
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就没这问题了。

楼主:
跟SW的设置没有关系吗

网友:
字体设置成常规的啊,不要用文档自带的那种.

网友:
还是建议用虚拟打印机

楼主:
64位的好像装不上去去

网友(2021-11-16):
引用 楼主:
64位的好像装不上去去

可以的,你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