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宏程序 每段的意思

楼主(2012-05-22):
%100
G54 G90 G0 G17 G40;
Z50 M03 S1000;
X0 Y0;
Z5 M08;
G1 Z-10 F60;
#1=1;       刀补号变量
(WHILE #1 LE 4 DO1;)
G41 X30 D#1 F100;

Y60;
X-30;
Y0;
G3 X30 R30;
G0 G40 X0;
#1=#1+1;
(End1;)
Z50;
M30;
求高手 能不能把这些括号内的程序 是什么 意思解释下 具体点 谢谢  (本人新手)

楼主:
不要沉了 啊

网友A:
(WHILE #1 LE 4 DO1;)(End1;)这是一起用的,#1LE#4是条件,如果#1小于4,则执行DO1和END1之间的程序,如果条件不满足,则执行END1后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 #1 LE 4 DO1;)(End1;)这是一起用的,#1LE#4是条件,如果#1小于4,则执行DO1和END1之间的程序,如 ...

不明白 啊   求解

网友(点评):
去百度文库里搜索一下宏程序的文章,先了解下使用方法,这个就是WHILE DO m END m的用法,具体的刀具路径就没什么意思,就是利用宏程序来分层铣60X60,一端是半径30的个内轮廓!

网友B:
WHILE #1 LE 4 DO1,這是一個循環判斷,當#1即刀補號變量裏面的值小於等於4的時候那麼執行,
G41 X30 D#1 F100;
Y60;
X-30;
Y0;
G3 X30 R30;
G0 G40 X0;
#1=#1+1;
而END1是與開始的WHILE #1 LE 4 DO1連用的,表示如果WHILE裏面的條件即#1小於等於4成立的時候運行DO1至END1之間的程序,如果不成立的話則直接跳到END1之後往下運行

网友:
這個程序看起來好像是自動換刀補進行粗精銑的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 #1 LE 4 DO1,這是一個循環判斷,當#1即刀補號變量裏面的值小於等於4的時候那麼執行,
G41 X30 D#1  ...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WHILE[ #1 GE 1] DO1

楼主:
还有这个
WHILE #10 GE #12 DO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WHILE[ #1 GE 1] DO1

當#1大於等於1時執行DO1到EN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
WHILE #10 GE #12 DO2

當#10中的值大於等於#12中的值時執行DO2至EN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1大於等於1時執行DO1到END1

%1000
G54 G90 G0 G17 G40;
Z50 M03 S1000;
X0 Y0;
Z5 M08;
G1 Z-10 F60;
#10=25    ;粗加工起始刀补值
#11=10  ;步距
#12=6     ;精加工刀补值
#1=2   ;粗、精加工控制
WHILE [#1 GE 1] DO1;
   WHILE #10 GE #12 DO2;
   G10 L10 P1 R#10;

G41 X30 D1 F100;
Y60;
X-30;
Y0;
G3 X30 R30;
G0 G40 X0;
#10=#10-#11;
END2;
#10=#12+0.5 ;半精加工刀补值
#11=0.5;
#1=#1-1;
END1;
Z50;
M30;
就是这个程序里的  谢谢大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G54 G90 G0 G17 G40;Z50 M03 S1000; X0 Y0;Z5 M08;G1 Z-10 F60;#10=25    ;粗加工起始刀补值#11=10  ...

恕在下無能,這個程序看不懂,似乎是想要做分層切削,但是好像沒有一條能實際做到Z向移動的,G10改了一號刀的長度補償,但是程序里也沒有用到刀具長度補償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在下無能,這個程序看不懂,似乎是想要做分層切削,但是好像沒有一條能實際做到Z向移動的,G10改了一號 ...

大侠  你还是很厉害的   能给个QQ吗

网友:
宏程序啊,又爱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