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轴向定位及几种定位方法及轴承润滑的七种方式

楼主(2012-05-22):
仅仅靠过盈配合来对轴承圈进行轴向定位是不够的。通常,需要采用一些合适的方法来对轴承圈进行轴向定位。定位轴承的内外圈应该在两侧都进行轴向固定。
       对于不可分离结构的非定位轴承,例如角接触球轴承,一个轴承圈采用较紧的配合(通常是内圈),需要轴向固定;另一个轴承圈则相对其安装面可以自由地轴向移动。对于可分离结构的非定位轴承,例如圆柱滚子轴承,内外圈都需要轴向固定。
      在机床应用中,工作端轴承通常从轴到轴承座传递轴向负荷来定位主轴。因此,通常工作端轴承轴向定位,而驱动端轴承则可轴向自由移动。

定位方法

锁紧螺母定位法

        采用过盈配合的轴承内圈安装时,通常使内圈一侧靠着轴上的挡肩,另一侧则一般用一个锁紧螺母(KMT或KMTA系列)固定(  见
图9)。
        带锥形孔的轴承直接安装在锥形轴颈上,通常用锁紧螺母固定在轴上。

隔套定位法
在轴承圈之间或轴承圈与邻近零件之间的采用隔套或隔圈,代替整体轴肩或轴承座肩是很便利的(   图10)。在这些情况下,尺寸和形状公差也适用于相关零件。
阶梯轴套定位
另一种轴承轴向定位的方法是采用阶梯轴套(  图11)。这些轴套特别适合精密轴承配置,与带螺纹的锁紧螺母相比,其跳动更小且提供更高的精度。阶梯轴套通常用于超高速度主轴,对于这种主轴,传统的锁紧装置无法向其提供足够的精度。

固定端盖定位法
采用过盈配合的轴承外圈安装时,通常使外圈的一侧靠着轴承座上的挡肩,另一侧则用一个固定端盖固定。
    固定端盖和其固定螺钉在一些情况下对轴承形状和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轴承座和螺钉孔间的壁厚太小,或者螺钉紧固太紧,外圈滚道可能会变形。最轻的ISO尺寸系列19系列比10系列或更重系列更容易受到此类损伤的影响。

采用大量小直径的螺钉是有利的。应避免仅仅用3或4个螺钉,由于紧固点少,可能会在轴承座孔中形成凸起。这将产生易变的摩擦力矩、噪声和不稳定的预负荷(使用角接触球轴承时)。对于设计复杂、空间有限、仅可采用薄壁轴承和有限的螺钉数量的主轴。在这些例子中,建议通过FEM(有限元法)分析对变形进行精确检查。
    另外,轴承座端面和端盖法兰间的轴向间隙也应该检查。指导值为10-15μm/100mm轴承座孔径(  图12)。

图10

图11

图12

轴承润滑的七种方式

1.油杯滴油润滑
通过油杯中的节油口向轴承滴油进行润滑的一种润滑方式.油杯滴油润滑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省油。而且供油量可以由节油口进行调节,一般滴油量以每3~8秒一滴为宜,因为,过多的油量会引起轴承温升增加。缺点是对润滑油的粘度有一定要求,不能使用粘度大的润滑油,没有散热功能。油杯滴油润滑适用于低速轻载工作温度较低的场合。

2.油浴(浸油)润滑
把轴承部分浸入润滑油中,通过轴承运转后将油带入到轴承其它部分的一种润滑方式。油浴润滑是使用最为普遍而简便的润滑方式之一。
考虑到油浴润滑时的搅拌损耗及温升,对于水平轴,轴承部分侵入润滑油中的高度应有一定限制,一般将油面控制在轴承最下面滚动体的中心附近。油浴(浸油)润滑,润滑充分,但供油量不易调节,若油箱中没有过滤装置容易把杂质带入轴承内部损伤轴承,油浴(浸油)一般适用于低速或中速场合,在低转速轴承上使用较为普遍。
经验:可分离的加强肋可装在轴承座的底部以减少搅动和/或散热。静态油位应稍低于应用于水平轴的轴承最低滚动体的中心,对于垂直轴,静态油位应覆盖50%-80%的滚动体。如果使用油浴系统轴承的温度比较高可以改为使用滴漏方式,飞溅或循环油系统。

3.飞溅润滑
    通过其它运转零件将油飞溅后带入轴承的一种润滑方式。
飞溅润滑供油量不易调节,润滑油面也不能太高,否则容易产生搅拌损耗及温升,还容易将油箱中的杂质带入轴承内部损伤轴承。
    在飞溅润滑中,油通过装在轴上的旋转体(叶轮或“抛油环”)飞溅到轴承上,轴承不浸没在油中。
经验:在齿轮箱中,齿轮和轴承经常与作为抛油环的齿轮共用一台油箱。由于齿轮用油的粘度可能与轴承要求的不同,而且油中含来自齿轮的磨损微粒,可分离的润滑系统或方法可供改善轴承寿命。

4.循环油润滑
通过油泵将润滑油从油箱吸油后输送到轴承需要润滑的部位,然后从回油口返回油箱,经过滤后重新使用的一种润滑方式。
循环油润滑润滑充分、供油量容易控制、散热和除杂质能力强。循环油润滑适用于以散热或除杂质为目的的场合,以及高速高温、重载的场合,使用可靠性高。循环油润滑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润滑方式。但需要独立的供油系统,制造成本相对较高。供油系统由油泵、冷却器、过滤器、油箱、输油管道等组成。
循环油润滑包含:喷油润滑、强制润滑和喷雾润滑。它们分类的角度不同。
pressure lubricating system 强制润滑系统。

5.油雾润滑
将润滑油在油雾发生器中,利用压缩空气与少量的润滑油混合后形成油雾,然后输送到轴承润滑部位的一种润滑方式。
油雾润滑搅拌损耗及温升小,省油,油中的杂质少,而且油雾喷射时产生的气流具有一定的降温效果,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杂质侵入或排出杂质。但润滑装置成本较高,对使用油的粘度有一定要求,一般不应高于340㎜2/ s,否则将达不到雾化效果。另外,润滑时如果密封不严,有部分油雾可能会散逸到空气中污染环境,必要时应使用油气分离器来收集油雾。油雾润滑适用于高速场合。

6.喷油润滑
    采用高压喷射的方法,将润滑油喷射至轴承内,对轴承实施润滑的一种润滑方式。当轴承高速运转时,滚动体和保持架也以相当高的转速旋转,从而在轴承的周围形成空气涡流,若采用一般润滑方式,润滑油不易到达润滑部位。另一方面,由于高速产生的离心力,润滑油很难保持在润滑部位。为确保有足量而不过量的润滑油供给高速运转的轴承,必须从轴承一端将润滑油强制喷入进行润滑,然后再由另一端重新流入油箱。
润滑系统设计时,应使高压喷嘴的位置位于内圈和保持架中心之间,并通过离心作用将润滑油甩向外滚道。为了有效地进行润滑轴承,润滑油的喷射速度应不低于15m/s。
从运转速度看,喷油润滑常用于低或中载荷下以较高转速运转的轴承;从轴承受力方向看,喷油润滑常用于垂直或倾斜轴上的轴承,而且润滑油通常直接注入轴承。

7.油气润滑
    油气润滑通常适用于轴承运转速度较高的场合,油气润滑系统将少量的润滑油和一定压力的气体混合,然后供给给轴承。这种方法适合高速应用,诸如机床,炼油化工行业一般较少使用。

个人整理的,轻拍砖。(网上摘录)

网友(2014-05-18):
图片全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