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程序刀尖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2=15
T0101
M3S1000
G0X82.Z1
G94X30.Z0F.1
G0X60Z2.
G1Z0F.2
N1WHILE[#2GT0]DO1
G1X[60+20*SQRT[1-#2*#2/225]]Z-[15-#2]F.3
#2=#2-0.2
END1
G0X200.Z200.
如上程序,系统0I-TD如何使用刀尖补偿,我知道FANUC系统有说刀尖补偿条件是连续两段得有一段是移动指令,可如上车非圆曲线,一定有连续两段是宏指令呀,求解,怎么使用刀尖补偿或程序如何修改能用刀尖补偿

网友:
不用吧,只要實際切削前進行補償,切削完畢後取消補償就行了,按你的程序的話就是宏之前的那個G01開始補償,宏後面的那個G00取消補償就行了

楼主:
FANUC系统必须连续两程序段一定要有一个程序段是移动指令才行的。

游客

网友:
試過么,也許指的是普通指令呢,我那時候用fanuc 0寫加工中心橢圓的時候,連續的的好幾段都是宏呢,刀補還是能用啊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只在加工中心用宏

网友(2012-06-23):
加工中心刀具半径补偿和车床刀尖补偿不一样

网友:
加G41/G42补偿,结束G40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