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车6140,大头卡盘内空进不去

楼主(2012-05-22):
用普车6140,大头卡盘内空进不去,没有办法扫小头的端面打中心孔
我想把三爪加长夹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用加长吧,直接打中心孔

网友:
把毛坯车一点,在掉头夹车过的那头打中心孔

网友:
半夜睡不着逛论坛帮顶拿威忘

网友:
没有大一点点的床子呀?

网友:
同心度要求很高吗?
加工余量很小吗?

网友:
直接打中心孔

网友:
才200多长,打
不了中心孔?

网友:
看有多少加工余量了

网友:
用反卡爪试试啊

网友:
用反抓啊,才100,完全能够实现的

网友:
200都可以

网友:
才200多长,可以直接打中心孔

网友:
自己做一个夹头。

网友:
这么短,怎么会?

网友:
直接夹左端找正直接打孔

网友:
做一个开口衬套装夹

网友:
你卡盘是多大的孔啊  如果相差不了多少的话就干脆把中间车大一点  如果差很多的话你先把工件大头车平  然后大头紧贴卡盘夹紧来打中心孔

网友:
这么长点的东东为什么要两头打中心孔呢,夹小头做大头,再夹大头打中心孔做小头不就完了吗,真看不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网友:
大头清一刀,调头直接打就行了

网友:
先夹一端,车一架位。掉头上中心架。想打多大就打多大。

网友:
普车140,250的卡盘最大可夹150圆的,很简单的活啊

网友:
打中心孔!

网友(2012-06-24):
用套管夹紧,直接打,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