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零件,加工工艺,及机床夹具,跪谢。

楼主(2012-05-22):
(图片)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不是轴承座

网友:
这个外表面没要求就翻砂铸外形,钻孔夹具用虎钳搞定!

网友:
其实不用夹具也可以,我们工厂类似孔大多使用手拿着钻

网友A:
是哪个设备上的, 能说下吗 ?  你这么突然一问,我还真不清楚它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设备上的, 能说下吗 ?  你这么突然一问,我还真不清楚它是做什么的。

老师随便给的图,也不知道什么上边的

游客

网友:
在不同的地方,加工工艺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看不这种东西首先想到的是铸造,

网友:
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随便呗
最简单的方法——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不用机加工。
繁杂一点——普通铸造,钳工钻三个孔。
最繁杂——钢板折弯电焊成型,这时注意16mm板折弯外R26可能会爆裂,最好与设计商量折弯处也改成焊接结构。根据使用情况考虑是否要除应力热处理,然后就是根据你留的余量安排机加工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吧

网友:
就是学机械制图的一个零件图,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一个普通的零件,看你是批量还是怎么做了

网友:
可以铸,也可以分成两部分焊接,看样子应该是一个托架之类的东西,要求应该也不是很高,孔看实际情况配作

网友:
铸造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要求   先分开来加工  把孔钻好  直接电焊

网友:
轴承座?还是箱体的一部分?

网友:
凑合着用吧。一个设计不太成熟的零件。

网友B:
也可以机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机加工啊

怎么加工呀

网友C:
做工艺最重要的是看用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那些事加工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艺最重要的是看用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那些事加工面哦

老师就给了一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就给了一个图

那就做铸件或焊接件咯,线切割-铣-划-钻

网友:
加工中心上压板压住 来回调整着做呗

网友:
你哪要求高的话就是铣,再加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做铸件或焊接件咯,线切割-铣-划-钻

毛坯铸造出来,那个肋板怎么加工呀,下面的那个弯角是不是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坯铸造出来,那个肋板怎么加工呀,下面的那个弯角是不是冲的

筋板为什么要加工?弯角如果是铸造就直接铸出来啊,如果是焊接的话就折弯咯

网友:
应该是铸件,钻孔。木什么技术含量滴!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不用跪。随便找一个机床工就干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D:
没精度要求!全都是自由公差?

网友:
支架类吧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直接铣出来,钻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精度要求!全都是自由公差?

都没有

网友:
你们老师画着玩的吧,公差技术要求都没有

网友:
这是谁画的图,有点扯,哪些地方加工哪些地方不加工都不知道,从你现在的图纸上看就只用铣床和钻床,你图上那三个孔比较大,需要摇臂钻及钻孔模

网友:
{:soso__13029567657753341724_2:}看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