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和模具钢,那个做塞规好?

楼主(2012-05-23):
注塑车间要做个塞规,供应商回答没有大的硬质合金可以做。但有轴承钢和模具钢供选择。我这边机械部门用的大多是硬质合金塞规,对于上述的两种材料做塞规不是很清楚。有懂行的可以回答下么?同样尺寸的就材料费和加工难易程度还有使用寿命有何不同?

网友:
坐个沙发等高手。

网友:
建议轴承钢,有韧性,轻微的摔倒不会断裂。

网友:
注塑车间用的是什么塞规?

网友:
建议用模具钢,耐磨!

网友:
两种材料随意挑选,哪个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要不然热处理是闹着玩的啊。

网友:
模具钢稍好一些,热处理容易,尺寸稳定。

网友:
多大的塞规,做不了合金的? l两种钢都可以加工,热处理后差不多,不过比不了硬质合金的耐用

网友:
这种材质没有使用过!

网友:
无所谓,处理好了都可以

网友:
轴承钢 线膨胀系数:α≈12.5×10-^6(1/℃)
模具钢 635(CALMAX)线膨胀系数:α≈11.7x10^-6(1/℃)
模具钢 STAVAX  ESR(S136)线膨胀系数:α≈11.2x10^-6(1/℃)
模具钢 NAK80 线膨胀系数:α≈11.3x10^-6(1/℃)

塞规 要耐磨外还得注意线膨胀系数要小。

网友:
skd61就可以。

网友:
关键是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