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取不出产品的情况及检测方法

楼主(2012-05-23):
机械手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取不出产品或是取出不顺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有下面几种:
1、如一模四穴,其中三个都能取出,只有一个,并且固定的那一个。这就好办了,首先确认运转后,看取出位置对不,或者手取容易不。一般位置对都能取出来,那就是手取不容易,这时就要考虑下避的使用了。实在是脱模不顺就得找模修检讨模具加以抛光了。
2、整体全部取出还报警,并且固定稳定取出,这就是你设定的吸附检测压力过大造成的。需要降低检测压力。同样取不出不报警是吸附检测压力太小了,这时你的赶紧提高检测压力,不然取不出容易压模的。
3、位置对但取不出。就得检查吸盘有没有破裂了,有的吸盘用久了造成裂缝从而漏气。吸附压力上不去。更换新的吸盘
4、位置对吸附压力上不去。这就用手动把对应的吸附开关打开,用纸贴住吸盘。看实际吸附压力多少,如果在正常范围,那还是位置有问题。若吸附压力这样都上不去,那就是哪里的气管漏气了。
5、动作模式设定错误。如一模两个产品和一模四个产品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机械手,取出机,注塑机械手,斜臂式机械手,立式注塑机专用机械手,轻型横走式机械手,单轴伺服横走式机械手,单轴伺服大型横走式机械手,三轴伺服横走式机械手,三轴伺服大型横走式机械手,五轴伺服高速机械手,纵走式机械手,叠层模具专用机械手,输送带,承接台

网友(2016-06-20):
斜臂式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