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的油泵电机这种失效模式大家碰到过吗?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2-05-23):
公司买了一条生产线,其中一条自动线的液压站发生故障,检修后发现具体现象为:设备运转准备后发现液压站有异响,设备各动作不来,拆卸油泵后发现电机内键槽一边被剪平,油泵上平键亦剪断,电机人工可盘动,油泵用手盘不动,用扳手可以。
请教问题如下:
1、设备才用了5个月的样子,这么短的时间出现这样的故障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电机是台湾的群策,油泵是日本的油研
2、发生了这样的故障是液压站电机本身的质量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呢,大家都分析分析
3、遇到这样的故障大家谈谈你们的解决方法,我开始准备在电机轴内孔的另一方向上再插个键槽,继续使用,但没有加工的能力和方法,再想想轴内孔已经失圆,与油泵轴的配合失效,即使插了键槽装上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4、怎么在不拆卸的情况下判定一个油泵的好坏?
附上图纸

电机内孔

电机内孔

楼主:
顶一下,就没人碰到过啊都沉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用的键有问题,校验一下。

网友:
键是在电机的轴里长时间旋转后磨掉的吧

网友:
改用花键配合吧!

我们公司很久以前的产品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电机键联接处的硬度是否太低、键硬度是不是合适 ,一般键硬度比轴的要低些; 电机  硬度和屈服强度是不是和  油泵键槽处  的硬度和强度   是不是相差过大;最重要的 :你载荷多少算清楚了没,  不行的话就要换。可以按楼上的用花健 ,但是你油泵键槽类型不是想换就换的,估计还要联轴器,但是不知道你有空间没有。

最后最最重要的,是否在设计上存在问题, 你说 是不是 啊    是不是啊  ,
最后交你一招通用的(开玩笑的):
老板骂曰:你是干什么吃的,这都搞不定,
你可答曰:设计这个的是吃干饭的,修不好跟我没的半毛钱关系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典型的知识和经验的问题!理论上强度扭矩啥的都符合,但是实际中就是出问题!

说到底还是设计者经验不足!

网友:
恭喜楼主,六楼已经给你答案了哈哈,挺有趣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加缓冲接手    不然还会坏

网友(2012-11-22):
加个弹性联轴器不可以吗?坏的话也是联轴器弹性垫先坏

网友:
全都焊起来得了

网友:
这是一种专为油泵设计的直插式电机,连接没有弹性缓冲。如果在转配过程中键的间隙太大,就会造成每次启动时键和结合体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