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表示 M2.5*2.5/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3):
螺纹的表示 M2.5*2.5/6是什么意思,是指螺纹的有效深度为6还是螺纹底孔的深度为6啊?

网友A:
当螺纹精度要求较高时,除标注螺纹代号外,还应标注螺纹公差带代号和螺纹旋合长度。 螺纹标记的标注格式为: 螺纹代号+螺纹公差带代号(中径、顶径)+旋合长度。

游客

网友:
哦,哦,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按说第二个2.5指的应该是螺距,但是M2.5的没有2.5的螺距吧。猜测应该是M2.5,2.5深度,6个。不知对否

网友:
2.5螺距,6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螺纹精度要求较高时,除标注螺纹代号外,还应标注螺纹公差带代号和螺纹旋合长度。 螺纹标记的标注格式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同学习

网友:
有效深度为6,也可能是精度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