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例流量阀与伺服阀的区别

楼主(2012-05-23):
一直没弄明白伺服阀与比例阀的区别,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就能解决。自己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A(2020-01-23):
简单解释一下吧。
伺服阀:电机械转换器是力矩马达,主阀部分是阀芯阀套组合,阀芯阀套配套使用,并且两者之间开有精细节流口。
比例阀:电机械转换器是比例电磁铁,主阀部分和伺服阀一样。
比例阀有很多种类:比例溢流阀、比例减压阀、比例流量阀、比例方向阀。其中比例方向阀的中位机能和普通电磁阀相似,有很多机能。
伺服阀种类单一:只有伺服方向阀。其中位机能也很单一,一般只有一种或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吧。
伺服阀:电机械转换器是力矩马达,主阀部分是阀芯阀套组合,阀芯阀套配套使用,并且两者 ...

感谢科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