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理论上直径40和直径40h6哪个尺寸精度高?

楼主(2012-05-23):
理论上,图纸上标注40,那就得分毫不差呀。而40h6,还有一个极限偏差
这样的话,直接标注尺寸的比带极限偏差的精度高一些,尺寸稳定一些。
而且理论上那些要求较高的场合都应该仅仅只标注一个基本尺寸。
     但实际上,我们在对要求精度较高的地方都标注了极限偏差,而对那些不重要的
尺寸才仅仅只标注一个基本尺寸。为什么?
     弱弱的问一下:事实是这样吗?

wsh_30 -1

网友A:
没有公差的尺寸可以理解为自由公差

网友:
还是后面那个40h6的尺寸精度高。这是有公差带决定的。
没有标注公差的一般按照IT12级做制造那个等级的尺寸精度比较大。

游客

网友:
呵呵~~~明白了。。。

网友B:
没公差出问题就是设计的错

网友:
40h6尺寸精度高

网友:
你搞过机械吗???

网友:
没标公差不是没公差,是按自由公差,并不是要你做到分毫不差

游客

网友:
呵呵,非常赞同
这才明白,呵呵~~~
这才明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差的尺寸可以理解为自由公差

呵呵,所谓的自由公差是楼下所说的默认按12级公差吗?~~

游客

网友:
车削件应该在8到9级,焊接件大概在12到14级。你让车削件做到14级,它也下不来。
可以查下标准 GB/T 1804 里面有相关说明,我记得应该是IT 8 9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所谓的自由公差是楼下所说的默认按12级公差吗?~~

这个各个公司规定不同,一般可以按IT12

网友:
这个手册上都有说明,注意查看一下啦!

网友:
没公差就是未注公差,有标准滴

网友:
6楼说的有理啊。

网友:
各零件的配合都是有公差的,公差非误差这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几何量公差与测量》可是一门不好学的课程。

网友:
精度主要看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个0,如果标的是40.0000,那就是40.0000精度高了。

游客

网友:
对,这是个问题

网友:
一般没有公差标注的认为是没有配合要求,误差可以很大!0公差也是要标注的,如果40±0那这个就要求高了,应该没有机器可以加工到这个公差!

网友C:
弱智, 这问题也问

网友:
标注公差的精度高一些。但是标注基本尺寸的并不是代表没有公差,一般是13级吧,有时也看图纸要求 未注公差等级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所谓的自由公差是楼下所说的默认按12级公差吗?~~

在图纸中最好有自由公差的等级要求  不然加工方不管按哪一级加工都是没有错的 ,你也不能说人家有错误。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最好是有等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智, 这问题也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图纸中最好有自由公差的等级要求  不然加工方不管按哪一级加工都是没有错的 ,你也不能说人家有错误。所 ...

在机械行业, 没有标注, 都是按自由公差做, 这也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机械行业, 没有标注, 都是按自由公差做, 这也问吗,

自由公差也是有等级的  你不标注 别人是有漏洞可钻的  我只是说在这方面错在的隐患而已

网友:
40h6尺寸精度高 如果管写个40而且技术要求中没有特别要求,,走IT12等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公差出问题就是设计的错

一般没公差的都是自由公差 表示尺寸不做配合

网友:
没公差的都是自由公差!!只有标了的才是精确的!!

网友:
这是很基础的东西,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吧。

网友:
呵呵,大家说的都对,不过提醒一下,楼主见到40外面加个方框,可不要混淆了,加框子的40就比40h6厉害了,那叫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2012-06-28):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