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金方圆VT300的价格。。急

楼主(2012-05-23):
最近小弟自己厂里打算买台金方圆VT300  液压式转塔数控 1250*5000的大小,现在价格75W,请问可以这机器现在实际价格多少啊。我无意看到有位兄台的机器和我这个一模一样,只有68W,是不是真实的啊价格啊。。这机器开始报价80W。有了解的请回帖,或者联系我QQ20888386 谢谢

楼主:
VT-300

300

1250*5000

(含一次再定位)

滑块行程每分钟600次

总价格68万,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

1.公称力30吨,最大加工板材尺寸 1250*5000   毫米,滑块行程每分钟600次,床身为闭式结构,液压主传动,配置日本FANUC 0i-PC系统,10.4″彩色显示,中英文显示,控制X、Y轴送料,T轴模具选择及C轴模具旋转(4轴);配置德国哈雷液压系统,采用数字伺服阀,全闭环控制;行程可调、速度可调,自动液压过载保护,32工位。
参数
单位
 VT-300

公称力
KN
300

最大加工板材尺寸
 mm
1250*5000(含一次再定位)

加工板材厚度
mm
0.6-6.35

一次冲孔最大直径
mm
¢88.9

模位数

24/32

孔距精度

±0.10

最高冲孔频率
hpm
600

25mm步距时冲孔频率
 hpm
 320

板材最大移动速度
m/min
85

转盘速度
 rpm
30

控制轴数

4

旋转工位

2

数控系统型号

 FANUC 0i-PC

旋转工位最大直径
 mm
¢88.9

空气压力
mpa
0.55

浮动式气动夹钳

 3

外型尺寸
 mm
 5020*5000*2340

主电机功率
 kW
11

机身

 闭式

(一)、液压部分

1、液压系统

 H+L公司

2、胶管

Manuli公司

(二)、传动系统
注:以下THK型号

1、直线滚动导轨
 HSR35A2SSC1+4000L(X轴)
THK或INA公司

HSR35A2SSC1+2060L(Y轴)

2、滚珠丝杠
BLK4040E-3.6ZZ+3016LC7T(X轴)
 THK或NSK公司

BLK3232-7.2ZZ+1735LC7T(Y轴)

3、丝杠支撑轴承
30TAC62BDFC10PN7A
NSK(NSK丝杠时)

(三)、气动元件
 注:以下为SMC型号

1、气源处理三联件
AC30A-03D
 SMC或FESTO公司

2、汇流板
 SS5Y5-41-03-C8
 SMC或FESTO公司

3、管接头
 KQH08-01S
 SMC或FESTO公司

KQT08-03S
SMC或FESTO公司

KQ608-03S
 SMC或FESTO公司

KQT08-00
SMC或FESTO公司

KQU08-00
SMC或FESTO公司

KQP-08
 SMC或FESTO公司

KQH08-02S
 SMC或FESTO公司

KQL08-02S
SMC或FESTO公司

KQL12-02S
 SMC或FESTO公司

KQL10-00
SMC或FESTO公司

KQL10-02S
 SMC或FESTO公司

KQH10-02S
 SMC或FESTO公司

4、堵头
PLUG1/4
 SMC或FESTO公司

PLUG1/8
SMC或FESTO公司

5、限流器
 AS2201F-01-08S
 SMC或FESTO公司

AS2201F-02-08S
SMC或FESTO公司

6、电磁阀
SY5240-5D
 SMC或FESTO公司

SY5140-5D
 SMC或FESTO公司

SY5120-5D-01
 SMC或FESTO公司

7、消声器
AN203-02
SMC或FESTO公司

AN103-01
 SMC或FESTO公司

8、肘接头
KJ12DM12X1.25
 SMC或FESTO公司

9、磁性开关
D-A73L
 SMC或FESTO公司

10、拖架
 SX5000-16-1A
SMC或FESTO公司

11、带开关压力表
 GP46-10-01L5
SMC或FESTO公司

12、气缸
 CDQ2B40-40D
 SMC或FESTO公司

CDQ2B50-30D
 SMC或FESTO公司

CDQ2A50-50D
SMC或FESTO公司

CP95SDB40-80-Z73L
SMC或FESTO公司

CP95SDB40-125-Z73L
 SMC或FESTO公司

(四)、电气部份

1、数控系统
 0i-PC
FANUC公司

2、彩显
10.4″
 FANUC公司

3、电源模块

 FANUC公司

4、驱动模块

FANUC公司

5、伺服电机

 FANUC公司

6、断路器

施耐德

7、接触器

 施耐德

(五)其它部分
油漆
荷兰莱顺

楼主:
木有人理我啊。。

网友:
一般报价都不是成交价格,你可以随便看,看到最后他会给你一个底价,,在这个底价下你可以进行商务谈判了,一般根据你的设备金额大概都有10%的降价空间,仅供参考

楼主:
报价是80W,目前还价到76W,我一朋友说估计能到74万。。不知道有没人最近买过这型号的机器啊。

楼主:
没参考,买东西真是不容易啊。。。还是贷款的。鸭梨很大啊。

网友:
市场行情听说在72万上下。具体看你的模具,也有关系

楼主:
74万昨天定了,32套标准模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机友分享。。怎么也谈不到72万。。。

网友:
恭喜你啊,兄弟!好设备也要有好人才才能发会最大利益,缺一不可。实惠的机台,有好的人才也能快速帮你回收成本

网友:
72万,这样的小床台,进口的也才贵40来万。

楼主:
额。。。貌似买贵了啊。。定金啊付了。。木有办法了。

网友:
应该买贵了~我有一台西门子系统的VT300正想便宜处理,你买了没办法

网友:
买设备,要至少同时和2家谈判,还要让2家互相知道,然后就让他们去压价吧。最起码要让销售员压到必须请示他上级的时候。

网友:
应该是68万,

楼主:
价格差没夸张到这个地步吧。。74到68吧。。。早这么算,我五万定金不要都还省1万啊。。

网友:
也就70W左右 我这里用亚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