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保压

楼主(2012-05-23):
什么是液压的保压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是停顿几秒钟再回流

网友:
建议多看点书。

网友:
我的理解:利用蓄能器保证某一路压力恒定,比如机床抓举加紧动作,需要保压

网友:
油缸保压,如用在模具上的油缸,起抽芯作用,产品成型需要时间,并要求模具稳定性,此时就要求油缸具有一定的保压时间,但是不可能零泄漏,都会有个允许泄露值的!油缸选择,美国parker    法国菲普斯   听说力士乐也不错,国内是JUNFAN的还可以!

游客

网友:
模具保压是要求压力稳定,与泄漏无关,并且为了补偿模腔微小体积变化还要求油缸微动补偿,需动作灵敏

网友:
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来社区报道!

网友:
保持压力一段时间,提高制品质量;至于怎么保压,有用液控单向阀保压,蓄能器保压,辅助液压泵保压等等。
买本液压书,没事就看吧。

网友:
一般用时间继电器实现保压,根据工艺的要求设计。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  ...保压就是 整个系统停了,被保压的油缸 里面也是有压力!!起保护左右

网友:
液控单向阀可以。也可以根据系统单独设计,按照工艺设定保压时间,不保压,当然上各单向阀各,换向阀内漏的原固

网友:
液压的保压作用是根据设备的工艺要求和设计目的来的,液压系统的保压方式很多:液控单向阀保压,蓄能器保压,辅助液压泵保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