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图片插入,请教

楼主(2012-05-23):
我记得好像SW有一种功能,能把图片插入背景,可以用曲线描出图形。
Master CAM有这种功能,SW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网友:
sw插入图片后好像只能用样条曲线手工绘出吧

游客

网友:
就是这一步我也没做到,请指教啊~

网友:
有这功能

网友:
以sw2010为例:选中要添加的面——点击编辑外观——在右侧下面(颜色、纹理)选中纹理——在左侧“图像文件路径”点浏览——选中要添加图片——会有预览效果了,然后你在根据情况拖动图片到你要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之前看房子画的简单的户型图,分享一下
墙上的照片也是这么添加上去的。
以前在07版里好像方法不太一样,也能达到这效果但是保存成edrowing格式的文件图片就不可见了
就因为这个我才装的2010版。

楼主:
其实我说的是这种情况,可以用手描图片!

游客

网友:
你不是已经做到了吗,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