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通过两个平面线条拟合出一条空间曲线吗

楼主(2012-05-23):
如图,想通过两个平面线条(分别处于两个相互垂直的平面内)拟合出一条空间曲线,然后作为引导线,扫描出实体。

楼主:
没人对这个感兴趣么,自己顶一下!

楼主:
补充问题:平面草图里,样条曲线部分有个套合曲线,就是把几个曲率不同的曲线变成一个
空间的有没有类似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楼上能不能教教我啊,说的明白些

网友:
3D草绘,你试下

游客

网友:
3D草绘也没有拟合曲线功能啊

网友B:
用曲线投影

游客

网友:
谢谢关注,曲线投影是把曲线投影到面上(平面、曲面),面得先有。我说的这种情况这个面不存在,直接产生一条空间曲线。

网友:
你要想办法,在你要绘制曲线的地方,新建平面

游客

网友:
我要生成的曲线是一个空间曲线,不是一个二维曲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曲线投影

你给的第一张图如两条弧线不在同一平面上就可以投影呀,投影出来的自然是空间曲线

网友:
你给的第一张图如两条弧线不在同一平面上就可以投影呀,投影出来的自然是空间曲线

楼主:
谢谢kingtigerfxp ,上午我只是想当然没去验证
我刚才按你说的试了下,果然可以啊,谢谢了!

网友C(2013-03-12):
引用 楼主:
谢谢kingtigerfxp ,上午我只是想当然没去验证
我刚才按你说的试了下,果然可以啊,谢谢了!

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方法

在“曲线”命令里有一个投影曲线
先在两个相互垂直的面里,画两个需要投影的草图
然后选中这两个草图,点“投影曲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