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05-23):
如图,脚踏开关控制接触器带动电机,由于制成需要脚踏开关启停比较频繁,现在问题是新买的接触器用了2,3天就坏了,已经换了3个接触器了。请问大侠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为0.75KW4及电机,接触器为1210.接触器故障为线圈闭合时上下接触不良

游客

网友(点评):
看了之后我也乐了,第一次见人这么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使用电机,拜托楼主仔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接触器撤掉不要了,变频器直连电机,脚踏开关连接到变频器,找个像样的电工帮你接线吧,或找变频器商家指导也行。
额定电流为12A,电机额定在2.3A左右,启动电流按6倍算都超了,再加上启动频率高,没灭弧,又是什么国产货,必烧触点。

网友:
如果是主触点老烧,那可以加灭弧器,当有改善。
其实,这个控制方式不妥当。
难道脚踏控制变频器启动回路不能满足工况?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
变频器不是连电机的么?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
要不换个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
班门弄斧一下。这种情况基本是接触器触点粘连。既跟工作制有关,频繁启动,也和接触器触点质量有关,小厂货假货不说,大厂的小接触器触点用料也选便宜货了。基本就两个方法:换大型号或换更好的厂家

网友(点评):
惭愧惭愧,我之前没见到1楼的图片,原来是在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加接触器啊,这个我没用过,我以为只是平常的点动电路呢

网友:
这个用法有点不妥,应当是 脚踏开关控制变频器。 非要这样用的话,可加阻容吸收。

楼主:
弱弱的问个问题,脚踏怎么控制变频器呢?直接在三厢线中引一条接脚踏?

游客

网友(点评):
接启动、停止端子啊

网友:
脚踏接变频器的控制点啊.从三相电中接一根,这只有你想得出来.
先弄清楚变频器怎么样使用吧?
现在都怎么了?变频器上面有控制接口啊,至少有,正转,反转,点动,速度1,2,3。

网友:
可以控制制变频器。。我用过

网友:
     是不是烧坏了啊,如果是烧换的,换个大点的。

游客

网友:
再大也无用! 越大越烧。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是不是吧FWD和COM端短路就可以启动啊?小弟对变频器不是太懂

游客

网友:
台达的啊?将变频器参数:第一运转指令来源设定设为01,短接FWD和COM启动电机,断开停止电机。

网友:
1 把控制方式改了 一般接触器不能接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 容易使变频器故障
2 换固态继电器
3 你要是不会 留个邮箱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控制方法不到!脚踏开关应该控制变频器。(首先设定变频器为端子控制01,再设定运转方向,  运行方式。脚踏开关接端子COM  X1)
分析接触器烧蚀原因。————接触器 脚踏开关接在变频器下面,频率是经过变频器整定过的!肯定不是50HZ了(可能更小)使接触器线圈产生不了足够的电磁了作用在触电上。造成虚接,烧蚀触点!!根据经验分析LZ设定频率应该35HZ上下。所以说换接触器是无用的!!

网友:
很多人都分析了原因,但大多没说到点子上。的确楼主对变频器的使用很陌生:》,控制电机启动只需用脚踏控制启动信号,如楼主说的COM与FWD是一对启动触点,然后接触器可以省略,接触器通常接到变频器一次侧,主要作用:断开主电源;防止停电后来电复位带来异常;变频器很少接到变频器二次侧与电机之间,有的话也是为了切换为工频,接在变频器二次侧:变频器运行时接通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因过电流切断而使变频器停止

网友:
哥你那么接 ,坏接触器事小。很容易坏变频器啊。用的谁家的变频器。把说明书找出来读一读吧。
上面写的不全是废话。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设定运行方式后可用脚踏控制变频器,学习了!

网友: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不要用接触器。应当用开关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停,

网友:
拜托楼主你敢不敢把接触器放在变频器上边或者是直接撤掉不要啊

网友(2014-05-12):
越大越烧?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有点想不明白,脚踏应该是控制接触器线圈的吧,接触器断开的时候,变频器输出构成回路吗?没回路不报警?

网友:
换个60大于你现用的三倍接触器嘛,启动电流比用时大嘛,

网友:
没有你这么用的 变频器不宜频繁启动 你可以用变频运行命令来控制,电机的运转

网友:
一般变频器后侧不允许加开关或接触器,找一个懂行的电工去掉接触器,脚踏开关直接控制变频器,就OK乐

网友:
一般来讲这种用法是不允许的,变频器上有外接控制端口的,只需一个脚踏开关就能搞定,条件是你要熟悉变频器。

网友:
对于楼主的胆识,我表示深深敬佩,楼上各位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4-06-13):
变频器后端一般不允许加接触器的,你可以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变频器本身就有启动、停止等各种控制端子的,对照着说明书的接线图可以接的。

网友:
还是把变频拆了,再用吧,

网友(2022-09-22):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