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轴承装配 急

楼主(2012-05-23):
这是我们用的三组轴承,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如果我把圆锥滚子轴承放到两个深沟球轴承的中间,圆锥滚子轴承还能起到承重的作用吗?轴的上端大约25公斤   轴承32008   6008

网友:
你用个止推轴承多好呢,呵呵。

网友:
把圆锥滚子轴承换成止推轴承好些,一般圆锥滚子轴承都是成组使用的,个人愚见。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都是成对使用的,要么面对面,要么背靠背

网友:
不样设计不好装配,搞不懂为什么

楼主:
改成这样 能不能装配

游客

网友(点评):
这样安装轴承需要长途跋涉。很难装的。

网友:
{角接触轴承如果不加预载力的话,寿命会大打折扣,且精度也不容易满足},精度要求不高时,传递功率在500千瓦,使用温度在-10到65度的情况下,背对背安装的轴承间距在880毫米,轴承型号32230J2,如何加预负载
关于轴承的安装方式,楼主可以找一些减速机的样本看看。
角接触轴承如果不加预载力的话,寿命会大大折扣,且精度也不容易满足。为什么不用俩个圆锥滚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 能不能装配

现在这个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32008,不是角接触

网友:
锥轴承没有压紧力不影响工作么?

网友A:
总的来说不论是那一个,都不是较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不论是那一个,都不是较好的方案!!!

这也是让我们很纠结的地方,轴工作转速属于低速,主要是轴上边太重,工作状态中有升起、落下的过程,两端没有轴承的话,会有晃动,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学习下?

游客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 能不能装配

多谢老大,我会努力的

网友:
不清楚,路过的。刚接触轴承,但是不懂你们说的装配。按理说圆锥是要成对使用的。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以倒向为主(主轴向副径向),深沟球轴承起辅助作用,建议不更换。

网友:
{这是我们用的三组轴承,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如果我把圆锥滚子轴承放到两个深沟球轴承的中间,圆锥滚子轴承还能起到承重的作用吗?轴的上端大约25公斤 },楼主把配合性质介绍一下,如是老设计对失效形式介绍一下,从几个方面体会下原设计意图。
从图示看,齿轮在轴承外悬臂,圆锥滚子轴承在轴端能减少悬臂距离,不知楼主改动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哦的

网友:
我同意13楼的看法,如果你换在中间了,第一个先坏的肯定是最上面的6008

网友:
如果是慢速重载的话你是不是完全可以把两个深沟球换成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呢?深沟球是给高速旋转用的,如果上下来回窜动的话,还是用一对圆锥滚子来的可靠一些

网友(2013-12-09):
顶起来求标准答案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要注意轴向结构不要过定位,承受轴向力的机构都放在角接触轴承上就可以了,另外两个深沟球轴承要轴向有间隙适应量。一般轴承装配,每个轴承都有独立的直径安装面,不与其他轴承共用安装面,否则安装会比较困那,还容易损伤安装面,丧失精度。
很少有人像楼主这么设计,一般都是深沟球轴承搭配止推轴承,把径向承载和轴向承载分担在两种轴承上,这类结构一般适合单向承受轴向载荷的,比如门合页的轴承组。还有就是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了,这个可以双向承载,比如丝杠的轴承组。

网友:
顶部的负载代替了预紧力吧

网友:
这个是单边受力圆锥滚子成对不太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 能不能装配

预负载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等于把轴承轴向固定

网友(2014-05-11):
这种结构本人也做过,第一种效果要好!你中简那个隔套为什么还有一段和孔径的尺寸一样,怎么旋转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放最下面呢?

网友:
是否可以改为上面一个圆锥轴承(如果有轴向窜动,可以用两个圆锥轴承DB、DF方式),最下面圆柱滚子轴承,如果轴不是很长的话,只要两个轴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