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00高500板厚5的圆锥,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12-05-23):
要加工一些铁罐,两头的封头是锥形,可椎体的高度太低,不好做,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吗?
注:精度不要求多高,看的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按我所画的图一样,先将锥体展开,然后分段卷圆,最后焊接。

网友:
算出椎体展开图尺寸,下料,上卷板机卷锥体,卷的时候,上面的活动辊要一边高一边低,(要多卷几次调整好角度).

楼主:
是圆锥,不是截头圆锥呀!

网友:
封头是那种很矮的圆台吧,封头中心是个圆饼。如果是那样,直接买几个花轮螺栓,接头两头点牢,拧螺栓往一起拉,或者用导链。刚看到楼上发的是圆锥,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只是圆心处开个小眼,方便拉

网友:
可以用简单的上下胎具在冲床或油压机上压成型。

网友:
画好放射形的素线,用胎具在画好的线的位置压制,但是压的深度要一点点的加深,避免压过了。

网友:
出钣金展开图,使用1:1比例打印图纸,再将图纸图形等分N份(考虑排料),卷板机调整好角度后,上卷板机卷锥体,卷好后再拼焊校形